[求助] perl 排序 两个 限制条件

楼主(2013-10-07):
题目:给出5个人的薪水,其中有三个人的是一样的,请用perl排列出薪水值由大到小,薪水一样的按照姓名的ACSII大小值排列。

请问,这个是如何实现? 用sort or 也没想明白。

网上找了个,例子有疑问:
1.employees数组的元素是怎么组织的? 为什么第二次是‘{}’ 而不是‘()’?

@employees = (
  { FIRST =>'Bill',   LAST =>'Gates',
    SALARY => 600000, AGE =>; 45 },
  { FIRST =>'George', LAST =>'Tester'
    SALARY =>55000, AGE =>29 },
  { FIRST =>'Steve', LAST =>'Ballmer',
    SALARY =>600000, AGE =>41 }
  { FIRST =>'Sally', LAST => 'Developer',
    SALARY =>55000, AGE =>29 },
  { FIRST =>'Joe',   LAST =>'Tester',
    SALARY =>55000, AGE =>29 },
);
sub seniority {
  $b->{SALARY}   <=> $a->{SALARY}
  or $b->{AGE}   <=> $a->{AGE}
  or $a->{LAST}   cmp $b->{LAST}
  or $a->{FIRST}   cmp $b->{FIRST}
}
@ranked = sort seniority @employees;
foreach $emp (@ranked) {
  print "$emp->{SALARY}$emp->{AGE}$emp->{FIRST}$emp->{LAST} /n";
}

打印结果是:
600000 45     Bill Gates600000 41     Steve Ballmer
55000   29     Sally Developer
55000   29     George Tester
55000   29     Joe Tester

网友:
{}是hash, @employees是一个以hash为元素的数组,这里的hash表示了每个employee的salary age等信息。 sort or对比较项的优先排序。按你的意思把
or  $a->{FIRST}   cmp $b->{FIRST}放到第二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