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questa sim 中vlog +incdir+<dic> 命令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0-07):
    今天在用questa sim中的vlog 编译UVM test_bench时候,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的DUT的top文件hello_top.v是在文件夹hello_dut中,而hello_top.v中实例化了hello_2.v.而这个hello_2.v是在hello_dut文件夹中的hello_2这个文件夹中。    我在编译时用vlog +incdir+hello_dut 这个命令,能找到hello_top.v里面的model,而找不到hello_2.v中的model,也就是搜索路径不支持文件夹嵌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不要告诉我将所有的.v文件放到一个文件夹中,也不要告诉我多用几次+incdir+<dic>,主要是文件夹太多了...

10-21最新更新:最终用了vsim  -f file_list.txt搞定这个问题了...不过需要用批处理将所有的文件路径保存在file_list.txt这个文件中...

网友:
文件搜索确实不支持递归搜索,如果你不指定路径,它是找不到你所需要的hello_2.v文件的。
如果你非要用这样的结构,建议编写shell脚本,这要可能是最方便编译的。
如:
# create a work library
vlib xxx

# Compile the top
vlog -work xxx  -novopt +incdir+../hello_dut \
../hello_dut/hello_2/hello_2.v \
../hello_dut/hello_top.v

网友(2019-03-13):
可以试试-modelincdir呢

网友(2025-08-27):
mega I like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