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 8051 是否使用 pos/neg edge trig

楼主(2013-10-08):
早期 8051 是 12 clock = 1 cycle .  不知道是否是 pipeline ?
所以須要 12 clock 做一個指令
後來出現 turbo 8051  4 clock = 1 cycle , 但是 如果是 1T 8051
是內部 pll 昇上去?
還是 rtl code design 是 pos/neg edge trig 都使用 ?

网友:
1T的51使用3级或者更多流水线,不需要PLL升频,也不需要使用双沿设计。

楼主:
那為何以前 8051 須要 12 clock 做一個指另 ?

网友:
51不知道,96系列的是三个时钟做一个机器周期。因为内部是用动态电路,因此需要多相时钟。用动态latch做存储单元

楼主:
8096 須要使用 dynamic logic ? 又沒有多快
早期是有 domino logic , True single phase , clock CMOS ..
但是現在應該多數都使用 cmos , 代clock place routing 有 delay  skew 會增加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