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可赋初值4位加法器,写了testbench,好像一直没有运行里面的initial

楼主(2013-10-08):
Waveform

Waveform
我写了一个test bench来测试一个4-bit 加法器。 加法器里有一个输出使能控制信号,该信号为低时可输出技术,否则输出Z。在test bench里已经对该使能信号做了控制,可是波形里始终是无效的。求大神帮忙啊!感激不尽!

testbench代码

`timescale 1ns / 100ps
module count16_tb  ;

  reg    oe_1   ;
  reg    load_1   ;
  reg    rst_1   ;
  reg    clk   ;
  reg   [3:0] cnt_in   ;
  reg    enable_1   ;

  //Outputs from the Device Under Test are wire type
  wire  [3:0]  count   ;
  wire  [3:0]  count_tri   ;

  //Initial blocks are sequenctial and start at time 0
  initial
  begin
    $display($time,"<<Starting the simulation>>");
    clk=1'b0;
    rst_1=1'b0;
    load_1=1'b1;
    enable_1=1'b1;
    cnt_in=4'b0;
    oe_1=1'b0;
    #20 rst_1=1'b1;
    $display($time,"<<Coming out of reset>>");

    @(negedge clk);
    //load passed initial value to the counter.
    load_counter(4'hA);
    @(negedge clk);

    $display($time,"<<Turning ON the count enable>>");
    enable_1<=1'b0;

    wait(count==4'b0001);
    $display($time,"<<count=%d-Turning OFF the count enable>>",count);
    enable_1=1'b1;
    #40;
    $display($time,"<<Turning OFF the OE>>");
    oe_1=1'b1;

    #20;
    $display($time,"<<Simulation Complete>>");
    $stop;

  end

  //Instantiate the Device Under Test
  count16
   DUT  (
       .oe_1 (oe_1 ) ,
      .load_1 (load_1 ) ,
      .rst_1 (rst_1 ) ,
      .count (count ) ,
      .clk (clk ) ,
      .cnt_in (cnt_in ) ,
      .enable_1 (enable_1 ) ,
      .count_tri (count_tri ) );
  //Create a 50Mhz clock.
  always

  #10 clk=~clk;

  //The load_count task loads the counter with the value passed.
  task load_counter;
  input [3:0] load_value;
  begin
    @(negedge clk);
    load_1<=1'b0;
    cnt_in=load_value;
    @(negedge clk);
    load_1=1'b1;
  end
endtask
endmodule

下面是计数器的代码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count16(count,count_tri,clk,rst_1,load_1,enable_1,cnt_in,oe_1);
output [3:0] count;
output [3:0]count_tri;//tri_state buffers
input clk;
input rst_1;
input load_1;
input enable_1;
input [3:0] cnt_in;
input oe_1;

reg [3:0] count;
assign count_tri=(!oe_1) ? count : 4'bZZZZ;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1)
begin

  if(!rst_1)
  begin
    count<=#1 4'b0000;
  end
  else if(!load_1)                                           begin         count<=#1 4'b1010;
  end
  else if(!enable_1) //enable_1 is the enable signal of counting.
  begin
    count<=#1 count+1;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为什么单步调试就可以正常,直接run all就不行呢?

网友:
波形的最小精度可以放大些,现在才1000ps,也就半个clk,怎么看
clk都没显现出来
也可以看看printf信息

网友:
确定你testbench中的 $stop这个函数的时间位置是正确的嘛,在我用VCS仿真的时候,执行./simv时,vcs告诉我仿真停止在 $stop这一行,你可以查一下你的仿真时间的长度是否够。我是注释掉 $stop这个函数仿真可以看到波形,没有问题。

网友:
先把 oe_1 = 1 注释掉,再看看

网友:
是不是仿真时间太短。。。。clk才刚到第一个上升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波形精度的问题,其实已经正常仿真了,只是我的时间范围没有调好,谢谢你!也谢谢各位高手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