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T 8051 會和一般 12 clock 8051 有不相容發生嗎?

楼主(2013-10-08):
會和一般 12 clock 8051 有不相容發生嗎?  如果說 12M 標準 8051 =>  1T 8051 but Xtal =1.2MHZ
但是這樣是否可以完全相容?  可是記得標準 8051 有些指令花很多 cycle , 因為目前其他牌 8051 太多款..
有沒有人發生過本來用某家 8051 chip ,
source code 不變下    , 換別牌8051 後出現不相容 (含 timing delay control )
如果是使用 assembly 是否比較容易發生問題 ? 改使用 C 寫不論那家 8051  都會相容 ?

网友:
几乎都是OP Code全兼容的,否则Compiler这些Tool Chain都不是小事

当然,跟定时相关的地方要做适当的修改,这也是整机设计者在移植的时候需要考虑的

网友:
   timer,watch dog是要改

楼主:
WDT  default 會是 turn ON ?
標準 8051 no WDT  ..應該 DEFAULT disable ..

不過 WDT TIMER 能否挪做長時間 timers ?  8051  8+8  =16bit ,
  如果須要一格  長時間 判斷信號是否可以改拿 WDT 來使用 ??

网友:
请具体化,太虚了

网友:
外接的时序信号会有所不同, 假如单片机有外接一些周边IC, 需要使用到RD,WR等信号, 那就要考虑到更换成1T的51之后, 这些信号的时序宽度也会不一样.

网友(2014-06-24):
1T 只是平均值, 部份改變程式流程的指令都是不只 1T, 還是要看 spec.

楼主:
想問下以前 8051  12T 是因為 pipeline stage ?

後來聽說出現 4T  使用 posedge negedge   2 edge clock trig ,
那 1T ?
還是說 instruction fetch -> decode 那邊有改變 .

网友:
cpu与外围模块的接口要改的吧

网友(2014-08-29):
时间不兼容,比如定时器,串口波特率,其他地方没问题。

网友:
与定时相关的 或者以代码机器周期决定延时的都要改。。

网友(2020-05-14):
引用 楼主:
想問下以前 8051  12T 是因為 pipeline stage ?

後來聽說出現 4T  使用 posedge negedge   2 edge clock t ...

先哭会。。。为啥我会翻到一个6年前的帖子。。。。
早先的12T不清楚怎么设计的。。。但4T、2T、1T这些设计肯定是要重新设计fetch/opcode这一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