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tsmc018工艺库变压器在哪个库里

楼主(2013-10-08):
如图,这种变压器在tsmc018中库里有吗,我在模拟库里找到的是  ,这种变压器不好用在上面的电路图中吧,

网友(2014-12-25):
应该没有。如果自己不建模,可以用ind和mind来模拟变压器,也比上面那个理想的强。

网友(2024-04-11):
请问你找到的这个变压器叫什么名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