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能通过命令固定输入port的值吗?

楼主(2013-10-08):
我有一个design,里面有几个module在这一版里不使用,因此希望
综合时将顶层输入给这几个module的几个port固定为无效值,以便
于综合时dc能尽量地把这几个module优化掉。

想请教下,这个固定输入port值的工作能在综合时用命令完成吗?
该用什么命令啊?

还有比较担心的是,这样综合完后是不是就会留下几个悬空的输入
port啊?这会对后端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既然你不用, 你干脆就在例化的时候直接注释掉不就完了, 下次有需要的时候在放开注释就行了 这样最直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因为这个design本来就在开发中,代码更新很快,又有好几个项目在用,每个项目都有细微的区别。
如果把不用的module注掉,势必要为每个项目都维护一个版本,我们前端人手不够,忙不过来。
现在只有一个版本,design只要有更新,就直接发布给所有项目就行了。

网友:
原来如此,如果有点时间的话那就让这几个模块的输入接固定的值,输出浮空就是了。或者楼上说的在综合的时候设置set_case_analysis 也可以。如果用后者,你的设计在不断的更新,如果层次发生变化你还是的去修改相对路径的, 就看你怎么方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不过试了下,好像加了这个指令完全没效果。
最简单的,被设为0的port,经过一个与门后,按我的理解这个与门应该会被优化掉,但它还在。
请问下这个命令用起来还有什么注意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