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contact和via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0-08):
如题所示

网友:
这个问题我知道,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做版图的都应该知道哈,

网友:
版图中contact和via有什么区别
layer 不同
名稱不同
位置不同
用來連接 po -m1  or diff-m1 的通孔叫 contact
用來連接 metal  間的通孔 叫 via
如v12 就是 連接 m1 和 m2   , v23 就是 連接 m2 和 m3

网友:
楼上正解,其实都是过孔,只是连接的对象不一样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二者都是用来穿透绝缘层,连接导电层的。

contact表达的意思是,导电层与器件的电极接触,所以contact一边连接到导电层,另外一边连接器件的电极(N+或者P+);

via表达的意思是,当出现多层布线时,相邻布线层之间连接,所以via一边连接导电层,另外一边连接的还是导电层。

网友:
过电流能力不一样

网友(2014-09-01):
回复 网友A:

   你好!VIA不能连接相隔的金属层吗?如果不能,主要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contact 能连接poly和m1 或者是od 和m1的 ,via 是连接m1和m2,或者以上各层金属之间的连接

网友(2015-01-15):
contact是接触孔,
VIA是通孔。

网友:
已有正解,本质上都是连接作用

网友(2015-02-25):
5楼正解
只是電流量不同&連接層不同

网友(2017-05-04):
回复 网友B:

    谢大佬解答

网友(2022-07-22):
都是用于穿过绝缘物质进行连线的过孔。contact用于active area(源/漏/珊)和metal1的连接,via用于metal layer之间的连接,比如metal1和metal2

网友:
contact由铝制成,而via通常由钨制成

网友:
contact跟通孔的层次不一样,单位电阻也不一样

网友:
contact就是平时说的CT孔,主要用于链接POLY和金属一之间,或者是AA和金属一。via有两种,via1和via2,其中V1是连接金属一和金属二的,V2是连接金属二和金属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