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中如何删除set_dont_use的设置[已解决]

楼主(2013-10-08):
我在ICC中用了一下set_dont_use,禁止了一些单元的使用, 但是后面又想用这些单元了,我现在如何能删除这些设置?可以用什么命令?还有如何查看是否设置成功了?

网友:
remove_dont_use     查看的话记得好像可以用report_dont_u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首先谢谢你的回答。我用的是09版本的ICC,所以没有remove_dont_use的命令……

网友:
set_attribute  XXX  dont_use  fals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试了一下,可以了!多谢多谢!!

网友(2021-10-29):
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innovus : reset_path_exce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