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设快捷键

楼主(2013-10-08):
菜鸟请教怎么样设Create Custom Vias的快捷键,然后怎么Load进去,谢谢!

楼主:
难道没有前辈知道吗?或是懒得教啊?

网友: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绕口令学得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就是按o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是不是你已经设好的快捷键呢,我现在的问题是想自己到leBindKeys.il文件里去设,然后把它load进去。

楼主:
我目前是这样设的
bk("Layout" "<Key>w"        "usrhiDisplayForm(CreateCustomViaForm_id())"
然后到icfb里Load  "/。。。/。。。/leBindKeys.il"
大侠们看看哪里不对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
在leBindKeys.il里面设置好快捷键,再load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