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张弛振荡器和RC振荡器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13-10-08):
张弛振荡器和RC振荡器是不是一样的? 小弟最近看了一些片上振荡器,发现有些文献将RC振荡器称为张弛振荡器,这两者是不是一样的,具体区别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的吗? 谢谢!

楼主:
不要沉下去  大神求解啊

网友:
不同分类方式吧。
RC 相对 LC 等,
张弛相对 ring-osc 等

网友:
我觉的振荡频率会有20%-30%偏差的振荡器都称为relation osc,如RC,LC,ring( 没有校准前),而较准的振荡器如晶振等5%偏差就非张弛类的。

网友(2014-07-05):
张弛振荡器是通过给电容充放电产生方波的一种振荡器结构。
RC振荡器是频率可以表示成RC的算式的振荡器。张弛振荡器算式RC的一种吧。

网友(2014-12-05):
了解了,是这么个道理

网友(2019-08-02):
应该一般指一样的。

网友:
relaxation oscillator其产生非正弦重复输出信号,例如三角波或方波 .  rc osc 算其中一种 .

网友(2023-03-10):
The RC oscillators, including ring oscillators, Wien-bridge oscillators, and relaxation oscillators have been widely studied and developed for systems-onchip due to their high compatibility with the standard CMOS process and their small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