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的差分运放增益始终为-6.4kdB

楼主(2013-10-08):
为什么我的差分运放增益始终为-6.4kdB

网友:
setup没对吧……或者AC给的激励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分输入给的是两个相反的正弦波啊,电源是3V,输入共模电压为1.5V,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
差分增益仿真不能给正弦波的,这样会有失真  用AC

网友:
VSIN中的AC幅度设置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了,好使了,重启一下软件就好使了,还有一点小弟不明白。就是之前为什么我仿全差分运放的时候只是给了两个方向相反的正弦波也可以进行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自己理解的AC仿真第一步是算直流点,算出直流点后在跑的AC.   所以sin也是可以跑的……

网友(2021-06-16):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是因为用Vsin,没有设置ac值,感谢!

网友:
while doing gain phase analysis you require an ac value at the in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