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集成到IC5141

楼主(2013-10-08):
菜鸟求助
calibre软件能正常开,但是集成到IC5141中后,开启ICFB后却显示 *error* not a function -"calibre.skl"
这是什么原因?
.cdsinit里也按教程修改了啊

网友:
编辑.cdsinit文件 gedit .cdsinit,在最后一行加入一下一句
load(strcat("/home/Mentor/ix_cal_200.1_20.15/lib/calibre.skl"))这是根据文件的安装路径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下,还是不行,那个calibre.skl到底是要用哪一个文件夹里的?还有我在网上看教程,里面说编辑.cdsinit文件是这样添加的
setSkillPath("/home/smar/softs/mentor/calibre_2010/ixl_cal_2010.1_22.19/shared/pkgs/icv/tools/queryskl")
load("calibre.skl")

菜鸟真心求助啊

网友(2013-11-29):
Upgrade to new version

网友:
我也没成功

网友(2014-03-31):
你只需把前面的路径改一下,找到你自己安装calibre的文件,其中有个shared文件夹,所以把shared文件夹的路径改成自己的,后面的不变

网友(2022-09-23):
备注:calibre 提供两个版本,ixl 和 aoi,其中ixl可用于32位系统的IC5141版本中,aoi可用于64位linux系统的IC61版本中,你用的可能是aoi版本的吧,不能用于64 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