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sen书中十一章用齐纳二极管做常熟gm的方法的疑问,忘大神给以指导

楼主(2013-10-08):
这是sansen的参考论文,有兴趣的可以下来看看,这里面关于第二种齐纳二极管的方法我有点疑问
具体问题如下:
1,当共模输入电压在中间区域的时候,输入管的p管和N管都导通,所以可以让M16和M15 都导通,这个时候由于M17的电流为通过M19的电流为IREF,M15和M17以及M13的对称性(1:1:1),所以通过他们的电流都是IREF,这种工作模式下我可以理解
2,当共模输入电压很高的时候,N输入管M13和M14导通,p输入管M11和M12截止,这个时候M15和M16所在通路也会截止。这个时候M20的漏极电流还是IREF,那么这个电流就只能通过M17管,那么通过M17管的电流是IREF,那么这个时候怎么能从 M15三个端口电压中保证M15是没电流通过呢(我感觉一个罐子没电流通过必选有下面两种情况中的一种:1vgs<<vth,2vds=0),M15显然没这两个条件,我就这里不是很明白?

不知道我的问题说清楚了没,大神请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人讨论下

楼主:
为什么还是没人啊,求指导啊

网友:
“2,当共模输入电压很高的时候,N输入管M13和M14导通,p输入管M11和M12截止,这个时候M15和M16所在通路也会截止。这个时候M20的漏极电流还是IREF,那么这个电流就只能通过M17管,那么通过M17管的电流是IREF,那么这个时候怎么能从 M15三个端口电压中保证M15是没电流通过呢(我感觉一个罐子没电流通过必选有下面两种情况中的一种:1vgs<<vth,2vds=0),M15显然没这两个条件,我就这里不是很明白?”

你在标注为红色的那段话开始发生错误,这个电流无需通过M17,实际上它通过M13和M14了。
M15截止→M17截止→M18截止,整个过程节点B满足下面关系式:Ids_M9+Ids_M20=(Ids_M13+Ids_M14)+(Ids_M15+Ids_M17+Ids_M18),Ids_M9+Ids_M20不变,M15 M17 M18失去的电流转移到M13,M14那里去了,即gm13,gm14将增加,从而补偿掉gm11,gm12的减少,实现恒G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讨论!
但是还有点问题感觉不对:
输入范围在中间的时候,通过四个输入管的电流都是Iref,这个时候的GM=根号下(2KIref)。所以在输入电压很高的时候,通过M13和M14的电流应该是4IREF,才能保证恒定的GM。如果M20的电流也通过M13和M14的话,就是通过M13和M14的电流就是4.5IREF,这样就有偏差啊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通过M13和M14的电流确实是4.5IREF,和理想值有偏差,你的理解没有问题,只是GM=根号下(2KIref)是长沟道一阶近似,实际上,即使电流等于4IREF,GM也不会刚好等于2gm,所以不必计较这点误差

网友(2018-04-23):
过来 学习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