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wave中计算S-Y-Z-参数的疑问

楼主(2013-10-08):
我对一条线进行模拟,一端叫做Top-L,另一端叫做Bot-R,共用一个GNG,这个可以等效为一个二端口网络

然后我求解S-Y-Z-参数

我理解“Top-L Top-L”为S11,“Top-L Bot-R”为S12,“Bot-R Bot-R”为S22,不知道是否正确?

这里S11S12S22都有了。但为什么没有S21?这个我也没懂,不知道是否是用为同一个GND的缘故,难道S12=S21

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是不是S12=1/S21,所以S12取倒数就默认为S21了

楼主:
但怎么查看S21的图呀?

楼主:
答案找到了,因为一般的无源性网络是可逆的,就是说A口进B口出和B口进A口出的传输特性都是相同的,显然PCB的走线肯定是无源的,所以S12=S21,所以就没有必要给出S21了

网友:
对于对称器件,S12=S21.

网友(2013-11-07):
回复 楼主:

    passive device. S12=S21

网友(2014-06-10):
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5-12-07):
回复 楼主:

S12=S21,所以就没有必要给出S21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互易,如果S21=S12的话;对称应该是S11=S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