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NDR in Current Steering DAC

楼主(2013-10-08):
Hi all ,

Resently I have simulated the SNDR of a 12b Current sterring DAC ,but it is only 54dB, thus the enob is 9bit . Simulation by Cadence without mc model.

So, I'm very confused why the DAC's SNDR was so bad ?

Can anyone give me some help?

By the way, How to tradoff the transistors' size of current source for the Statics and Dynamic performance ?

Best regards!
lvbq

网友:
At first you should provide some circuit structure information and simulation results, so we can analysis the issue.

网友:
How about the DNL/INL character of your DAC?

网友:
没用校准的话,输出阻抗继续加大吧,没别的

电流管L做大点,开关管面积小点,静态的靠DEM,动态的靠开关交越点调整或者dummy开关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