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仿PSS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10-08):
用cadence仿PSS时,出现上面图片中的警告,有谁遇到过,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么,求大神指教

楼主:
求助啊,自顶

网友:
仿真器的算法不同可能导致在某点迭代过程出现过大的值和过小值,比如图中19f的时间点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是某一点算出来的值而已没啥意思应该个人理解!

网友:
换个算法也许就没有这个警告了

网友:
level和model的精度修改一下,降低精度就行

楼主:
也就是说那点仿出来的值不可信?那怎样避免这样子的问题?

楼主:
回复 3# watertight 也就是说那点仿出来的值不可信?那怎样避免这样子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换?算法是指那些迭代算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修改呢?求教,是在pss设置框的那个options里吗?

网友:
try moderate + gear2only.

Justin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过,报这种警告时有时无,电路参数稍改一点就会有可能出现。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仿pss时,最后不能收敛,迭代了20次后直接报错停止,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4-03-26):
我也遇到了,怎么办,修改哪里才能pass!求高人指点一二!辛辛苦苦设计出来个LNA,前面s参数和噪声都很好,就到了跑PSS时候卡住了,真希望好人解答一下啊!

网友:
LNA里边有其他数字电路么?一般容易不收敛

网友:
用HB 仿真试试

网友(2016-05-05):
没有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