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common库作用

楼主(2013-10-08):
各位前辈,问个很菜的问题,encounter用作时序布线的时候经常用到三个库类型,worst,best,common;这三个库类型;既然时序一定要满足worst,best这两个库的约束;那么还要common库类型干什么?或者common 库到底起什么作用?在这先谢谢高人解答了!!!

网友:
worst和best是两种极端的情况,从概率论的角度来说,整个芯片上遇到这种极端情况的几率十分微小。但是,一旦在这两个极端情况下发生timing问题,将有可能导致整个芯片无法工作。这种几率是服从高斯分布的,也就是说约95%的地方是符合common的情况。在整个后端的flow中,我们可以仅仅基于worst和best views进行时序和功耗的优化,但是在最后sign-off的时候,common view是衡量芯片基本性能的重要基础。所以,我们经常会在sign-off的时候将几乎所有提供的analysis views都打开进行分析。

楼主:
太感谢版主的精辟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