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除法器在状态机中的使用

楼主(2013-10-08):
大家好,我想写一个状态机用于实现矩阵的QR分解(已经用C验证过,并且是按照类似状态机的流程分解步骤写的)
QR分解中不可避免要用到不少除法,在C中在这一状态做除法,立即就得到结果,并且可以将该结果用于下一状态。
而实际上除法器是有延迟的,我是调用的ISE内置的除法器IP核,采用16位计算,大约30个时钟周期的延迟。

那么比方说我在第一个状态做了除法,那岂不是要在第31个状态才能使用该除法的结果?那中间这30个状态,都写出来,什么也不做?

数字逻辑设计新手,望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状态机里面加个计算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指在状态机里计数,累计到足够的时钟周期再执行状态迁移,对吗?

网友:
关键看这30个时钟延迟对你系统是否有影响,如果不在意,那就等就是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