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迟滞比较器的翻转点如何分析计算?

楼主(2013-10-09):
迟滞比较器

迟滞比较器

想请教一下,这个迟滞比较器的翻转点如何分析?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后面的迟滞是很常见的电路,可以参考Allen书上的解释。
    这个电路有点像HALL放大电路,如果是,可以留联系方式讨论下~

网友:
LZ  在作霍尔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接触霍尔开关电路 可以加我QQ1061182689讨论,另外我觉得这个电路和allen书上的迟滞比较器还是有点区别的,我仿真了一下,翻转点和预计的相差比较大,所以我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2017-04-07):
回复 楼主:

  参考baker 520页

网友(2017-12-10):
有点像HALL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