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的高通滤波器高频处出现尖峰

楼主(2013-10-09):
设计的sallen-key 结构的高通滤波器,低频-3dB截止频率设计为50k,用软件计算的参数,实际PCB测试时发现,低频处50k截止频率正常,但高频处(500k Hz)开始出现一个尖峰,不知道这种情况是由什么引起的,求大神指点一下debug的思路~~

网友:
可以看看是不是电源引起的,供电用的500KHz开关频率的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