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operation_conditions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3-10-09):
看了论坛上关于BC_WC&OCV的帖子,大致的意思是BC_WC代表两种PVT环境,PT时会分别计算在max(WC)和min(BC)下的路径timing-arc,不能同时使用,OCV是在单PVT环境下同时考虑min&max的情况,但是我看《高级ASIC芯片综合》,上面直接设置set_operation_conditions -min BEST -max WORST,给出的解释是用WORST和BEST情况同时优化设计,我的理解是这和BC—WC的模式矛盾,请问大牛们,是我理解错了还是BC_WC可以一起使用?

网友:
同样问题

网友(2014-03-1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如何将PT的工作环境设置为bc wc

网友:
我现在在后仿的时候用的TSMC0.25工艺,然后在PR产生的typical.spef文件以后,导入PT中产生typical.sdf,此sdf用于VCS后仿,在testbench中加入$sdf_annotate("typical.sdf",design_top,,,"TYPICAL",,),然后仿真以后无法产生延迟波形,通过查看PT生成的SDF文件,可以发现,sdf文件里的反标数据都是这样的格式(best::worst)也就是说typical是没有参数的,也就是无法产生延迟波形的原因,我想问一下,如何让PT生成的SDF文件可以输出如下格式:(best:typical:worst)?

网友:
回复 网友A:

PT2012.12版本的ug中已经明确说明,不在支持bc_wc,只支持single和ocv.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以后为了使得PT和ICC的结果基本一致,最好在ICC中也不要设置bc_wc的工作模式??

网友(2017-04-15):
扯淡 ,哪有这么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