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的license很大,其中的哪些语句可以留下,哪些可以删掉,有没有什么关键词语

楼主(2013-10-09):
calibre的license很大,其中的哪些语句可以留下,哪些可以删掉,有没有什么关键词语,论坛上说,只要有calibre的都要留下,但是其他的要全部删掉吗?会不会影响DRC、lvs等等的验证,所以,哪位高手知道,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mentor的所有软件只需要两个feature
mgc_s
mentorall_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生成的其他的语句都没有用吗?比如有关calibre的?那删掉的话会不会对验证产生影响!

网友:
你的license是怎么生成的? 有产生器吗?  2012 的还是2013的? 共享下,谢谢!

网友(2013-11-09):
同問,有大神知道的麻煩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