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使用求助

楼主(2013-10-09):
有没有大牛帮忙解答:为什么在使用DDR2的时候,有时需要用DDR_control和DDR_PHY,但是有时候只需要用一个DDR控制器就行,不知道DDR_control和DDR_PHY分别起什么作用?

网友:
如果工作频率不高,可以用通用的IO代替PHY部分。如果频率高,时序严,就要用专门的PHY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