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12V输出,但能限制电流为100毫安的电路

楼主(2013-10-09):
我的装置有DC12V的输出给客户使用,但希望限制电流不能超过100 mA

用了一个OP做为电流侦测,希望当电流超过100 mA 能过快速的切换MosFET来限制输出电流
试过以上电路但是失败了

求大大帮忙

网友:
还是给一个详细的要求比较好,比如输入多少,输出多少,外围器件可以用什么等等。。。这样才好给建议撒

网友:
标准电流源?

楼主:
目前测试用负载机抽载,电流,但都还是会超过100  mA

网友:
客户的负载是不定的吗? 那你的100mA电路是要限制呢还是保护,这是两个不同的电路。
限制的话就你的电路里将输出MOSFET换成NPN管,运放输出根据检流电阻反馈去控制它的输出电压,这样可容易些。成本也相对低。
保护的话,你的电路已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