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频率抖动技术

楼主(2013-10-09):
AC-DC中采用调脉冲技术,轻负载时进入burst mode。为什么在负载突变时会引起输出电压的突增和突降?如何改进电路,谢谢。求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负载突变当然会出现电压突高或者突低的情况嘛,变化太快了,系统响应不过来,系统传递给负载的能量无法瞬间变化。无论如何改进,都会有突高或者突低的情况,只不过幅值可以变小。
    所以电源测试里面会有一个overshoot和undershoot的测试。

网友:
负载突变的时候由于电感保持电流水平一定,所以一定会有突变。一个方法是加快closed-loop频率补偿,使得电压突变在很小的范围内。一个就是在开关电源控制器内做一个突变补偿回路,一旦检测到负载变化,选择暂时关断或者暂时最大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