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SRAM generator的使用

楼主(2013-10-09):
在arm官网上下了个SRAM generator,可是怎么运行啊?上面说要在SUN OS上才能使用,可是这操作系统完全没找到啊,各位大神,有谁用过SRAM generator,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使用啊

网友:
只要在linux下运行bin下de可执行文件就可以打开gui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运行了的,会报错。因为他好像要检查操作系统,不对就运行不下去

网友:
你下的应该是0.18以上的老工艺的memory compiler吧?  新工艺的memory compiler都能支持linux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用的tsmc.18的工艺,所以必须还是要下sunOS来弄?

网友:
最简单就是买一台Sun的机器,关键这个CPU要是Sparc架构,而且要装SunOS Sparc系统。如果不想买机器可以尝试在Linux里搭建Sparc虚拟机。我要用ARM/Artisan 250nm的memory compiler,就是用Qemu虚拟机和SunOS 5.9做的,完全可以用,就是搭建过程比较繁琐。

虚拟机教程可以参考这里 http://brezular.wordpress.com/2012/02/12/installation-solaris-sparc-2-6-sunos-5-6-on-qemu-part-1-qemu-installation/
SunOS 光盘镜像可以在网上下载或者去淘宝买。

网友:
ARM memory compiler 直接執行一個"r1sh"的大概字樣的command就可以了
這是single port, dual port是r2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