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时钟抖动Jitter对电路性能的影响

楼主(2013-10-09):
面试遇到的一个问题,在做时序分析的时候的时候,
若考虑时钟偏移Tskew,则时钟周期T >= Tdelay + Tco + Tsetup + Tskew,
这个式子中并没有考虑时钟抖动Tjitter,是否意味着Tjitter对T没有影响,若有影响,有什么影响?
题目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有影响,直接加在后面,抖动不会带来好的影响。

楼主:
http://blog.csdn.net/da895/article/details/6998460
看这个帖子,里面有一句话“做hold check的时候因为检查的是同一个时钟沿,因此没有jitter”,这意思就是jitter对hold time没有影响,因为两个触发器间检查的是同一个时钟沿,所以jitter正好抵消了,而setup time检查的是不同的时钟沿么?所以要考虑jitter?

网友:
hold不考虑共同时钟路径上的jitter,分岔后的jitter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