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 10.0在win7下运行 显示内存不足

楼主(2013-10-09):
系统是win7的,在用quartus ii 跑项目的时候显示内存不足 是怎么回事?是哪里没有设置好没有破解好吗?同事的XP系统跑同样的项目就没有问题
ps:  个人感觉应该不是电脑配置的问题,因为我的电脑是新的,各方面配置都比她的高,电脑内存是没有问题的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去Altera官网查看文档:Quartus II Software and Device Support Release Notes Version 10.0,该手册有详细的软件、器件等配置要求。简单的说,不同的系统、不同的Quartus版本、不同的Altera FPGA器件族、32bit/64bit的操作系统,都会对系统内存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
可能是Win7的虚存太小,加大Win7的虚存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