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瞬态仿真中间断了后如何续仿?

楼主(2013-10-09):
如果用 hspice仿瞬态,如果中间断了,没仿完,怎么再从断点处继续仿真?

网友:
好像不行吧,只能从头来

网友:
什么时候能像hsim一样可以中断并可以交互debug就好了

网友:
hspice中有一条语句可以让仿真间隔一段时间保存一个节点,下次的话就可以再这个节点的基础上继续跑仿真。具体怎么操作不记得了,不过这样会使得你的仿真结果相当的大。。。。还是没有spectre方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spectre可以么?求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spectre跑仿真的命令中加入 +recover  即可,加在spectre这个单词后面。。。。。,但是,它会覆盖前面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spectre中将选项checkpoint点上yes,为得是记录断点,以防断了后续仿,但这么做会影响仿真的速度吗?数据量会额外增加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哪里加这个语句呢?能不能具体点,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spectre -format psfbin -raw  ./psf  input.scs

    下次在同一个目录下面spectre +recover -format psfbin -raw ./psf input.scs 就可以续跑了。。。

    我喜欢用命令跑仿真。。。节点会自动保存的。。。。不需要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文本跑仿真的过程当中能看波形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然可以,敲入:wavescan & 即可

网友(2022-07-14):
cadence   软件进行Tran仿真时,如何进行断点续仿以及不同时刻下瞬态工作点的查看
https://bbs.eetop.cn/thread-931568-1-1.html

HSIM
https://bbs.eetop.cn/thread-594521-1-1.html

hsim是ctrl+z挂起,然后输入cont

hspice maybe use process control

首先使用ps或者top命令获得 hspice   pid号,例如pid是1888
暂停仿真 kill -STOP 1888
继续仿真 kill -CONT 1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