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实际仿真bandgap温度系数问题

楼主(2013-10-09):
如图 仿真得到的温度系数开口向上!!怎么回事啊,谢谢帮忙解答啊~

网友:
全温度范围内bandgap电压只变化1.5mV,很牛X了啊

网友:
看看,为什么这么牛X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只是原理图的仿真,后仿的结果就没这么好了!我现在最关系的是开口向上正常么 急需高手解答啊~~~

楼主:
还有当调节电阻使Vbe变化时,温度系数如图所示,这个更奇怪吧!

网友:
第一次见,话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分结构

网友:
vbg=vbe+ptat,可以把这两部分分别作出图,看一下斜率。一般ptat是线性的,表现为斜率基本不变,vbe是近似线性,表现为斜率绝对值变大,所以合起来的一般是开口向下。你的开口向上,估计是vbe的曲线本身上翘一点,而vbe曲线本身上翘一般是由于偏置电流也在随温度变大增加幅度较大,这又看偏置电流如何生成了。
有时候工作点不太好也会导致上翘,比如电流镜输出阻抗不够大等等,不过那时似乎vbg的温度系数不会太好。

网友:
LZ输出ref里面有高阶温度成分,主要由电阻的温度系数和基极电流引入。但其成分大小不好控制,需要后仿好好调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按照你说的做了一下,发现大问题了!PTAT电压居然不是线性的,图为PTAT电压一次导曲线,具体数值和Vbe的斜率相仿,Vbe的变化规律和你说的类似
   怎么能这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开口向上是正常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能帮我具体解释下原因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够具体一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补偿的足够好的时候,往往看到温度曲线是呈你下面放出的s型。因为会有高阶系数的影响。如果你补偿导致温度扫描范围只覆盖了下凹那一段,就是你这样的了。你放大温度的扫描范围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下面和上面电路结构完全相同,我只是改变的下面的电阻值,导致Vbe少许增大而产生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最好把整个电路贴出来。你是一阶补偿还是具有高阶补偿,如果高阶补偿就另论;是否有启动电路,启动电路是否正常;opa是否工作正常。。。否则说的很多都没有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因为你改变了电阻值,曲线平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仿真下高温和低温的DC,看看Opamp和其驱动的晶体管工作正常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经典的电路,搞得头都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建议啊,仿过了,都能正常工作!例外,我仿了Vbe和PTAT电压随温度的变化率,不大明白为什么PTAT电压导数变化的比Vbe还快呢!

网友:
什么样的正常工作?Vds 运放增益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E:

   增益大概会从75dB变化到80dB。这个与运放关系好像不大,我用一理想运放去替换,结果曲线形状还是不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我也不知道。

网友(2015-07-02):
想知道厚爱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5-10-19):
来一起学习了。。。。

网友(2016-04-18):
我遇到了和你完全相同的情况,VPTAT的温度一阶导数竟然是递增的,VBG有时候会开口向上,简直太难分析了~

网友(2017-07-22):
主要原因是VBE和电阻的温度系数不一定是一阶温度系数,如果带有二阶甚至高阶温度系数,这个时候又看谁大谁小,会出现向上和向下的开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