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之和大于时钟周期,怎么解决?

楼主(2013-10-10):
如题,在线等,谢谢各位。

网友:
无解。加大时钟周期。用多个时钟周期做一个动作。

网友:
影响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无非是调节 寄生电容的大小,,,电容小点  时间就小了。

周期的话。。。是根据产生时钟信号的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大小调节的。。。具体的可以参照OSC相关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