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的 PSRR 大于0dB

楼主(2013-10-10):
Hello,
最近做了个LDO,性能还可以,唯有PSRR特别差,甚至》0dB,大牛们看看电路的有什么问题?

怎么提高PSRR,当然我们可以加大输出电容,或者扩展环路的带宽,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PSRR的仿真

网友:
在高频处 馈通

楼主:
楼上能够讲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
这个电路我没怎么看懂呢,LDO没有运放吗?增加cascode结构,加大运放的带宽都可以增强PSRR吧

网友(2014-09-19):
这个是LDO呀,采用的是单端放大器(共栅级折叠运放),miller-调零补偿;
就是输出电压的精度似乎控制不住,全工艺角偏差个200mV都是小case;
vbias应该特殊设计可以抵消工艺偏差,电流源偏置pmos提供的偏置。
psr大于1的问题是对应频率,已经在GBW以外了,而电容的优化效果还没有产生导致的

网友:
你这个VREF输入和LDO_out Feeback在哪里啊?怎么也应该有个差分对输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放大器一定要有差分输入呀,在LNA里为了省功耗,通常是不用差分的。

网友(2017-05-03):
LZ 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先在LDO的psrr在高频出也出现了》0dB的值,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8-11-23):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不用差分的话参考源是用电流吗

网友:
psr大于1的问题是对应频率,已经在GBW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