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ll delay疑问

楼主(2013-10-10):
cell delay由output load和input transition决定。
the delay increases with increasing input transition time????这句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
延迟会随着intput transition 增加而增加

网友:
input traisition越大cell delay越大

看synopsys liberty file就可知
所以在table右半邊

网友:
输入达到一定电压后输出才会翻转,transition越大,达到这个电压所需时间越长,而且transition越大,平均充电电流也会越小,输出翻转的时间也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