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指教,edif导入后,为什么mos管拖拽不出来?

楼主(2013-10-10):
各位大侠,请问laker里,把edif.out导入后,拖拽mos管,只出来一个框和几个方形的pin,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只用INV来做,model.map里定义了p管和n管,照理来说没什么问题,怎么还是不行,用的是gsmc18的。
model type     model name    layout library     layout cell
       m                  nch                     .                    NCH
       m                  Pch                     .                    PCH

网友:
可以肯定是没有map到相应的PDK ,可以手动map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5-12-01):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7-11-22):
model map file 要正確才行
可參考這個改
https://dokumen.tips/documents/lakerams-i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