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VHDL代码和signal tap抓波形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3-10-10):
process(rstn,clk25m)
begin
  if rstn='0' then
     d1<='0';

  d2<='0';
  elsif clk25m'event and clk25m='1' then

     d2<=d1;

  d1<=SCK;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rstn,clk25m)
begin
  if rstn='0' then
     SCS_N<='1';

  testdata<=(others=>'0');
  elsif clk25m'event and clk25m='1' then
     if d1='1' and d2='0' then
        SCS_N<= SCS;

  testdata<=testdata+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写了上面一段代码,将SCK(大概1M)同步到clk25m上来,再在clk25m时钟驱动,if d1='1' and d2='0' then条件下进行SCS到SCS_N的传输,结果用signal tap抓波形看到SCS和SCS_N的波形是相反的,望大神帮我解下惑?谢谢了。

网友:
非常不錯的資料,感謝樓主熱心分享。非常不錯的資料,感謝樓主熱心分享。非常不錯的資料,感謝樓主熱心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