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

楼主(2013-10-10):
小弟在用ocean的时候,发现load 命令只能载入当前目录下的 ocean script就是  load "ocean_xx.ocn"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用什么命令可以载入其他目录先的ocean 脚本呢?

多谢!!

网友:
load "xx/其他目录/ocean_xx.oc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刚才成功了。。   其实我记得我这样试过的,之前一直没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么路径写错要么文件名写错,我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我后来发现写一个load.con. 在里面写上 load + script路径,然后ocean只用敲load “load.ocn”就行,这样比较方便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