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in转换hex

楼主(2013-10-10):
大家好我在quartus中生成了一个ROM宏模块,初始化文件用的hex
但是我这里只有一个文本格式的bin文件,怎样转换成QII中可用的hex呢

网友:
可以用matlab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UE试了下,转换后的hex放到QII里面数据不一样

bin中第一个数据是200ffff0
生成的hex在QII中用32位宽打开是32303066 跟之前一样

MATLAB没试过

网友:
perl写个脚本

网友:
keil里面有办法转

楼主:
最后用的mif
在文本编辑器中修改mif
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
Hex文件:指的是Intel标准的十六进制文件,也就是机器代码的十六进制形式,并且是用一定文件格式的ASCII码来表示.
而bin是机器代码

很多下载软件可以打开hex文件,然后另存为hex就可以了。
自己写脚本或代码转也行

网友:
建议你用 awk perl 或者matlab 进行数据处理
都可以实现你的想法

网友:
网上应该有这样的小程序,不行自己搞C语言,对照文件那章也可以写一个

网友:
我的妈呀  不要随便支招,会耍死人的

给你个最简单的招     随便下载一个编程器软件,B读入原文件,BIN 和 HEX 可以互相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