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知道如何在shematic中的菜单中增加calibre菜单?

楼主(2013-10-10):
有谁知道如何在shematic中的菜单中增加calibre菜单?

网友:
我记得本来就有吧...

网友A:
在calibre的安装目录下找到calibre.skl,load一下。最好把这句load "...../calibre.skl"写到你的.cdsinit文件当中,以后就不用每次load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办法是在virtuoso layout菜单栏中添加calibre的菜单,这是针对版图的,我想问的是针对原理图有没有,就是在virtuoso       schematic中菜单栏中也增加calibre的菜单?

网友:
    对原理图一样的有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schematic 和layout 增加calibre 菜单的方法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cdsinit 中用load  calibre.skl的方法可以在版图中看到calibre的菜单,可是在原理图中却看不到,这是为什么,你的意思是只要在cdsinit 中用load  calibre.skl不管是版图还是原来图都可以看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cdsinit 中用load  calibre.skl的方法可以在版图中看到calibre的菜单,可是在原理图中却看不到,这是为什么,你的意思是只要 在cdsinit 中用load  calibre.skl不管是版图还是原来图都可以看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啊,把calibre.skl load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跑perc吗?load calibre.skl后sch中就有了,附图:

calibre schematic

calibre schematic

不行的话,是不是软件没有装好还是怎么的,问问同事嘛,呵呵

网友(2020-06-17):
引用 网友A:
在calibre的安装目录下找到calibre.skl,load一下。最好把这句load "...../calibre.skl"写到你的.cdsinit文 ...

我试了下,不行啊,能具体点吗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469113-1-1.html

http://ee.mweda.com/ask/276569.html

在cdsinit里加了load "/eda/calibre2013.4/lib/calibre.skl"打开schematic时能加载,打开layout时加载不了calibre

Cadence IC616等套件以及Calibre2013的正规设置及使用
http://bbs.eetop.cn/thread-452284-1-1.html

在Ubuntu上设置并运行Calibre2014的终极解决方案http://bbs.eetop.cn/thread-463453-1-1.html

Mentor Calibre2014的license新增FEATURES
http://bbs.eetop.cn/thread-471792-1-1.html

Cadence IC组合套件软件下载安装设置即运行系列教程http://bbs.eetop.cn/thread-47994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