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噪声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3-10-10):
在画一个数模混合的模块的时候,画完数字模块,要加两圈环,各位大神能不能帮忙解释下guardring吸收噪声详细原理。

网友:
这个就是加一个多子环和一个少子的环,理解二极管的原理就能理解这个
载流子运动

网友:
噪声指的是游离的电子把。。。。先用多子环N环吸收99%的电子,再用少子环P环吸收 偶尔一点的 的多余的电子,下拉到地。。、多子环放置在接近噪声来源的方向,,内或者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边的和Bxx那边的环,正好是反的。。。所以我迷糊了。。这边的说法是,p环吸收电子,N环隔离电子,先吸收,再隔离,

     Bxx那边的说法是Nwell吸收大部分,剩下的小部分p环吸收,这个说法是错误的。Nwell和psub是反片的PN结,Psub的电子怎么能被Nwell吸收。。。

     不过还是不确定哪个说法更有说服力。。。

网友:
我来看答案的,记得N环加高电位,P环加低电位这样的说。

网友:
关键是看你的两个环是怎样加的?如果是P+ring在外,N+ring在内,就是P+ring起阻挡作用,是隔离噪声的,N+ring是少子吸收环,用于吸收P+ring阻挡不了少子。如果相反,就是先吸收,再隔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两种环 用法上有什么区别?
分别用在哪些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们公司要求真高,不过这样确实保险!

网友(2013-11-10):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有没有哪本书对保护环的工作原理做解释的? 谢谢

网友:
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 里面可能有这本是讲得最详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