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Folded-cascode中,input-cascod管子作用的直观分析!

楼主(2013-10-10):
见以前有人询问此种结构中M4,M5(学名:input cascode)的作用,先单独开一贴分析一下。

结论先行:

1. 为了避免输入端的Cgd1和Cgd2,在输入端造成的大的miller电容,如果前级信号源有内阻,这个内阻配合这个输入端的miller电容造成大极点在输入端。

2. 折叠点(M6,M7的drain端)在低频下是一个高阻0.5ro,但是在零极点分析的时候被当做低阻1/gm。

用最直观的方法分析才是好的designer。

首先,我们从折叠点(M6,M7的drain端)开始,从M6,M7drain向上看,看到一个ro;向下看:

a.如果M8,M9drain端向下看的电阻很小的话,则M6,M7drain端向下看的电阻约为1/gm;

b. 但是, 很遗憾,M8,M9drain端向下看的电阻很大为gm*ro*ro,则从M6,M7drain端向下的电阻约为ro(有兴趣可以推导一下)。

故,M6,M7向上向下都看到一个ro,平均电阻ro/2;如果没有 input cascode(M4,M5)相当于,M1,M2的drain端接了一个大电阻(小信号);会产生严重的miller效应;降低电路速度,引入大极点。

加了M3 M4后,从M1 和M2的drain端往上看,看到一个约为1/gm的电阻,有效减少了,输入管的miller效应(假设从前一级的信号源(图中未画出)是有内阻的)。

简单说,input cascode的作用就是为了减少输入管drain端看到的等效电阻,从而

避免输入端miller效应的大电容,配合前级信号源是有内阻,造成的极点。

参考文献 EE240 2009 2013 Folded-cascode 一章 (EE240 2009 Lecture 12 第50分钟处)

问题2:既然折叠点是高阻,为什么我们在做零极点分析时,却看不到这个高阻配合折叠点的寄生电容产生的极点的呢?

这是因为,在高频时,输出电容近似短路,于是这个点变成低阻点约为1/gm,故折叠点的极点为gm/Cp。详细分析,如下

补充说明:

极点的位置与频率无关,严格小信号分析,次极点的位置应该会和gm,Cp,CL,ro都有关,是一个与他们相关的复杂表达式。

它的大小应该是很靠近gm/Cp,远离1/(roCp),即使CL和Cp在一个数量级。 实际情况往往CL很大,所以它会更加靠近gm/Cp.

在基本folded-cascode-OTA(无input-cascode结构,无信号源内阻)

主极点约在1/(gm*ro*ro*CL)处,应该都没有疑问吧。那上述结构中的次主极点在哪呢?

   如果进行详细的小信号分析,是肯定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复杂的次极点表达式的,它和gm,ro,cp,CL 都有关系,大约有四个。

(四个次主极点在M6,7,12,13的drain位置引入,他们地理位置相近,所以大小相近)

   以折叠点为例,这个复杂的表达式所表示的次极点的大小大约是多少?

  1. 假设它离主极点很近,也即,在主极点之后的相距不远的频率处,假设此时,CL的作用还不是很明显(极端时认为CL开路),这时该点的电阻约为ro,电容cp

  我们预估这个复杂的次主极点位置大概在1/(ro*cp)处。

  这样的假设是正确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若它在这个位置,则它是主极点大约gm*ro*(CL/Cp)倍的位置,即使输出端电容CL跟Cp一个量级(实际情况要大的多),那这个倍数也有将近gm*ro(=30-40)倍(以TSMC-0.18工艺L=180nm,NMOS为例)。 这个倍数下,放大器的增益,早就降低好几十倍了,说明这个频率下1/(sCL)的值很小了为ro(与gmroro相比)。所以, 我们把输出端电容处理成开路的做法是错误的。

2. 假设这个极点离主极点很远,是一个高频极点,认为此时CL近似短路,此时从折叠点看到的电阻为(1/gm),电容Cp;

    这个极点在gm/Cp附近;

    它是主点的gmro*gmro*(CL/Cp)倍,假设CL跟Cp在一个数量级,则它主点的gmro*gmro=1600倍数,的确是高频。

    在这个频点放大器增益约为1。也就是说,OTA的输出阻抗的大小为1/gm。

    回过来看,我们的假设是在次极点时,CL近似短路,也即我们假设在这个频点的输出阻抗很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推到了折叠点的电阻约为1/gm而非ro。然后,我们导出极点位置,发现在这个极点位置下,OTA的输出阻抗确实很小为1/gm。

    自圆其说,类似不动点中f(x)=x,在下一节中会有详细说明

    于是我们接受这个复杂的主极点的表达式的近似值会靠近gm/Cp。

我不知道我是否准确表述了上面的逻辑,看起来有点循环论证。但这种思路是能否定第一种情况的,即这个极点是不可能在1/(roCp)附近

次极点的复杂表达式的值的位置应该是在1/(ro*Cp)与gm/Cp之间,非常靠近gm/Cp,而且是CL越大,次极点越靠近gm/Cp。

再次补充说明:

想到一种用函数不动点 f(x)=x 进行解释的原理:

问题:我们需要知道在次极点处的输出阻抗的幅值,输出阻抗的幅值=(gmroro并联上(1/sCL));由于次极点不知道,所以,这个幅值也不知道。

    假设它是满足方程g(x)=0的根;这个方程肯定存在,但是可能非常复杂。为了求解方程,我们把g(x)=0换成 f(x)=x;

    “f(输出阻抗)= 输出阻抗”

    第一次我们假设x=gmroro,也即认为输出的电容CL,在次极点处完全不影响输出阻抗;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一系列推导,发现在这个假设下f(gmroro)=gmroro并联ro=ro,其中ro是此时容抗的幅值。

  我们的假设离结果很远,于是我们进行第二次迭代(准确叫第二次猜测);

我们假设在次极点处,CL严重影响输出阻抗幅值。

极端:我们假设在次极点处,输出阻抗为0,也即CL完全短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完成推导f(0)=(1/gm),这里的1/gm是表示的输出阻抗;这个结果已经比上次假设很接近了,所以我们认为此时假设较为合理。

在这样的假设下,我们得到折叠点的极点gm/Cp。、

gmroro大于ro           x大于f(x)

0        小于1/gm       x小于f(x)

实际在次极点的输出阻抗可定在ro与1/gm之间;非常靠近1/gm;

折叠点的等效电阻也应在这两种假设之间(CL断路和短路);也即ro和1/gm之间;次极点在1/(roCp)与gm/Cp之间,非常靠近gm/Cp。

可用下面这个图来加深理解

另外我们在求解fT的时候,似乎也用到了类似的思想:

我感觉这样的方法,不想你说的这种情况,比较像不动点的情况。

   我们推fT时,假设了在fT时,的输出电流全为gm*vi,实际应是(gm*vi-vi*(s*Cgd));

   输入电流为s(Cgs+Cgd)*vi;

   两者相等,则fT=gm/(Cgs+Cgd)/2pi;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fT的值回代回去,发现vi*(j*(fT/2pi)*Cgd)相比gm*vi的确可以忽略。

   这也是一种不动思想的求解方程。

网友A:
如果没有 input cascode(M4,M5)相当于,M1,M2的drain端接了一个大电阻(小信号);会产生严重的miller效应;降低电路速度,引入大极点。
实际从输入输出传递函数上这个大极点是不存在的,这样分析无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了,这个是在假定前级信号源是有内阻的,这个input cascode就是希望,M1,M2的drain端看到小电阻。减小输入端的miller效应

网友:
使用这种结构一般是M1,和M2管非常大。用这种结构后从M4,M5的源级看进去的阻抗一定是1/gm而不是ro(虽然M4 M5漏端看到主抗约ro/2)?

网友:
有点道理;
这两个管子还可以1)提高增益;2)减小M6,7Drain端的寄生;3)在给定Ibias的条件下,可以相应的减小输入管的L以优化噪声,同时不会明显降低增益;
当然,牺牲了一些共模输入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严格分析从M1,M2drain看到的电阻大小应为:(0.5ro+ro)/(1+gm*ro)=1.5/gm。总之,比不加M4,M5要小很多了。

网友:
这跟triple cascode 有区别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结构,提高不了增益,增益还是gmro的平方;你讲的tripple,增益是gmro的立方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看一下拉闸为249页,推倒该点阻抗时,电流并不流过恒流源负载,因此从输入输出考虑该点阻抗并非高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久不看razavi了,谢谢你,刚才找师兄的书要看,发现razavi果然又在乱写了。 razavi的写法,是基于cascode管子的drain端是小电阻的情况,很明显这是他用错了公式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razavi在书中200多页这样写道这个点是低阻,所以这个点是低阻?

razavi的那本射频微电子还是有点看头的,但是analog那本书还是算了; sansen和gray才是可以仔细研究的。

现在我也不推荐看书了,书上内容过时的多,多看国外录像,课外课件,完成国外project,国外作业,比拿一本书看,要进步快得多的多。

(P.S. 喜欢搞软件的,快去搞软件啊,昨天上课,我老师又在喷微电子行业现状了,江河日下啊!我们问他:那怎么半,前途呢?他说:“去越南,这种三流国家还是需要你们这些工程师的;印度不要去,喝口水都会中毒”)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大牛。。。这么说拉闸为阿。。。我觉得是不是两种可能。1、拉闸为确实忽视了恒流源负载的大阻抗得到这个1/gm得结论;2、他认为推倒这点阻抗时忽视大的恒流源阻抗时有道理的所以得到了他书上的结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大牛,但我经常喷razavi的,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p.s. 这个东西,我们用手推一下不行么? 手算能力呢? 推倒一下,你就发现结果了啊

网友:
sansen书上152页,他也说这点阻抗是1/gm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要想驳我的结论,你得拿出真正的道理啊,不是sansen说什么,razavi说什么就是什么啊;他们有时这样说是基于某种语境,比如想简化分析;但是,在这个题中,明显不能做这种简化了啊。
他们这样说,他们说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把输出端直接接地,才会有你的结论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结论我推过,但在不一样的前提下推出来结论是不一样的。我的理解是输入电流直接流到负载电容,恒流源负载的阻抗并没有参与小信号电流的传递,因此他的阻抗不应该计算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折叠点阻抗高的原因是 因为M8,9drain端向下看的阻抗很大。在分析电阻的时候,是基于低频,不考虑电容的。
即使照你说的,你的结论也不会是1/gm,你要把sCL也考虑的(虽然,这种思路完全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恒流源就是指下面的4个管子,cascode恒流源。他阻抗是很大,因此电流恒定,所以输入小信号电流不会从这上面走,都是流到负载电容上去了。从小信号电流的流向即输入输出的关系上来说,那个大的恒流源阻抗不会导致折叠点成为一个高阻。

网友:
再者。如果折叠点阻抗真的是高阻,意味着这点电压变化将很大,但实际上这点被vgs钳位,不可能变化很大。如果变化大,必然要从负载电容上输出或吸入电流。因此这点不会是高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totally 错误,你应该仔细复习一下,求电阻的方法; 电容的阻抗在低频下是无穷大的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你这条说法,表明你很多基本概念都是错误的,你应该加强基础复习,如果你想从事analog的话(虽然没什么钱)。

网友:
小信号电阻推倒是学模拟的基本功,这个自然不用说。但推之前对问题的理解也很重要,理解错了自然推出来错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谁理解错了?

网友:
    算了下,M1,M2drain看到的电阻差不多是1/gm 级别的阻抗。共栅极输入阻抗只有在共栅极漏端的电流源阻抗远大于ro(如ro*gmro)时,才不能看作是1/gm 级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楼主,我只是一刚参加工作的做模拟的,但自认为学的还算严谨扎实。我觉得拉闸为和sansen既然观点一致一定是有道理的,他们不会想不到这个简单的问题,不敢轻易反驳。所以我认为楼主你可能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觉得软件挣钱不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诶,你的问题,在于太相信书了;你要自己推导一下啊,然后,你的一些基本物理概念都是模糊的,希望你加油!

网友A:
楼主你推到的该点到地的阻抗确实是高阻没错,但你没有想到输出点的位置的影响。从输入输出路径上来看,这点不会是高阻,因此传递函数、次极点表达式中,不会显示这点是高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推荐你看下 国立交通大学的公开课《电子学》 陈振芳教授讲的(优酷上就有)。主要看第四章mos和第六章analog ic。另外,第一章,也需要好好看看。
真诚推荐你通过看这些好的课程,去弥补你以前在理解上的误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我分析有误,更正)
   求整个电路的Gm的时候会把输出端短路,整个电路的Gm=gm1,致歉;
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从输入管M1,2的drain看到一个高阻(没有input cascode是时候)

网友:
感谢楼主推荐资源,但我觉得能把拉闸为、sansen的书吃透也不容易了。希望楼主能指出我理解上的误区,大家一起讨论会比较好。

网友:
楼主你的意思是这个运放的跨导只有一半?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这部也说明这点不是高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力回复了,希望你能自己再好好想想。我要去做别的事情啦. 你不是在公司么,你可以请教,你们公司那些有经验的工程师。 我只有当面才能给你彻底讲明白。

网友:
没看出来有什么优点。忧桑的算了半天。M6,M7drain的寄生有变化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同事曾经也和楼主你有相同的观点,经过讨论后得到了和拉闸为、sansen一样的结论,楼主应该从输入输出的关系和求运放总跨导上去分析这个问题。楼主再学校的话可以和你导师师兄多讨论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下25#的观点,你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什么证据去证明你的观点,列出来的说话,都是明显错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人赞同aqishisi的理解。考虑负载电容CL后,M6/M7漏端向下看阻抗为1/gm。负载电容产生主极点,M6/M7漏产生非主极点。
M4/M5没有必要,偏置也很困难。

直流增益分析时才有,M6/M7漏端向下看阻抗为ro。

zwtang
2013/10/10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不赞同,因为这个要考虑实际应用情况,而M4,M5管加入就是为了解决这种实际情况。这种实际情况是:这个放大器的负载电容很小,而前级驱动该放大器的主抗很高,而且这个放大器要求M1,M2是很大的管子。从而考虑到前级和负载的整个闭环后主极点不在这个放大器的输出而是在输入。M4,M5管加入提高输入主极点频率,虽然稳定性会有影响。而负载电容较大时,主极点在放大器输出,不会用M4,M5管而且M1,M2的漏端在相应的频点处也是低阻节点,即1/gm 。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老师,我的分析是基于低频时的小信号分析,这样的分析显示折叠连接点是一个高阻的点,这部分分析我认为是正确的。
你们谈到CL的问题,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得出这个点是1/gm,我认为是不太正确。因为这时,要计算输出阻抗就得带着sCL项,而非1/gm;只有在超高频的时候,CL几乎将输出端短路,这个时候才会是1/gm; 但是,这样分析更问题无关了。

网友:
    这话说得真霸气,都侧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input cascode,折叠点很难是低阻点;
如果考虑CL,就得附带考虑频率,折叠点的阻抗就是一个和频率相关的表达式;

在低频和中频的时候,基本都是高阻,只有超高频,CL 将输出短路,这个时候才是1/gm;
这样的分析,得综合考虑CL的大小,频率高低,感觉没有意义;因为,这一切的作用,都是在说放大器工作在高频时,增益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F:

   的确说得有点过了,表示 歉意。
但电路问题的分析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关于输出阻抗和input cascode的作用,这个问题在Phillip E.Allen的书里都有详细的描述。
简单的说cascode是为了high PSRR。阻抗的确是随着output的CL引起的output impedance减小而减小。

网友G:
楼主的节点阻抗求错了,cascode节点的阻抗就是1/(gm+gmb),楼主可以参考Razavi(虽然楼主很不爽)P59页的等效电路,在VDD和M1的漏端加上电阻,看看阻抗有没有什么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详细分析是要考虑gmb, 不影响高阻结论。

楼主:
回复 网友H:

input cascode的考量,就是为了消除输入端的miller effect(输入信号源有内阻);
在分析折叠点的电阻时,是假设它在中低频,忽略电容影响。
你们谈到的CL,那是在分析零极点的时候了,与现在讨论的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去画小信号模型推cascode点的阻抗,从mos源端看进去的阻抗与mos漏端的节点情况是没有关系的,不过M4和M5的确有作用,我见过这种设计,是一个前欧洲同事的设计(做了十年analog,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用在pipeline ADC MDAC中,为了减弱M1管Cgd的miller效应,增大反馈系数。
不过不像楼主分析的那样,M4使输入到cascode节点的增益从gm1/gm8变为gm1/gm4,M4能发挥作用的前提是gm8<gm4。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从mos源端看进去的阻抗与mos漏端的节点情况是没有关系的”    你真的这样认为?

任何一本教科书,都会谈到漏端的电阻的太大,1/gm的表达式就失效了吧。

我已经说过,这种结构就是降低miller effect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但不是你分析的那样,cascode节点是低阻节点,希望楼主按照我46楼说的画出小信号模型,推导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见一楼分析图。 另外,我认为做小信号分析时,直接在图上分析,没必要化所谓小信号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等有时间了,会把OTA总结帖放出,详细总结各种OTA,并且,用最简单最直观的方式,推导极点位置,基本一眼看出极点在哪,以及为什么极点在那。 目前,在做PLL 的研究,欢迎交流讨论。

网友:
楼主你的推导没有问题,但你推的是折叠点对地的阻抗,实际上小信号电流根本不会流过地,而是完全流到负载电容上。此时负载电容相当于一个吸入或提供电流的电压源,在分析折叠点阻抗时,输出点相当于交流地,因此该点输入阻抗为1/gm。从传递函数和波特图上是不会显示这点是高阻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只有一种情况,超高频,超大电容,才会全部流到所谓的电容上;相当于你的放大器输出交流接地,这个时候你的电路,还在放大么?这个时候你的小信号输出就是0了。这是正常的工作状态?
这两种条件,你觉得可能吗?最后,跟你强调一次,我说的中低频,这个时候你的负载电容的阻抗大的不得了,远远大于gmroro,电流会绝大部分会去走电阻端,及小部分给电容充电。
还不明白,我也无力回天了

网友:
楼主,既然是恒流源,其电流就是恒定的,小信号电流是不可能从这上面走的,这个电流的流向和频率没关系,和电容的大小也没关系。如果楼主不信,可以仿一下就知道了。其实,你有点异想天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谁告诉你那个是恒流源了,那个的建模是一个恒流源并上一个gmroro好吗?

网友:
gmroro没错,正因为它很大,所以基本上不会通过小信号电流。楼主你可以仿一下,看电流时流到电容上还是流到cascode电流源上。你也可以看到小信号电流时全部流到下面还是一半流上面一半流下面,如果是一半流上面一半流下面,说明下面看到高阻;如果全部流下来,说明下面低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是gmroro,一个是1/wc, 在低中频的时候,你觉得是前者大还是后者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呵呵,如果我理解的不透彻,估计唐长文老师也中枪了。。。楼主我真心劝你仿一下,加深一下对电路的理解,好好思考下,不是你想得那么简单的,到时希望你别说仿真器也错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求求楼主您防一下吧。把结果贴出来。

网友I:
回复 网友D:

   This post is so hot. I come to say something about my opinion on this.
   I think actually, you and aqishisi are talking about totally different things.
   The impedance at the folded node is high when the frequency is low ? Yes, of course.
   Then the effect of Miller effect of the Cgd of the input transistors is huge, of course!
   Does this miller has influence on the amplifier itself ? Yes, kind of. but it has huge effect on the previous circuit which drives this amplifier. This is what you want to say, right ?
   Ok, Cgd is very small, its effect is really huge ? Yes, maybe, sometimes.
   BUT, BUT,
   The pole at the folded node is located at low frequency because of its high resistance calue? NO, I don't think so.
   The pole depends both on the capacitance and resistance.
   The capacitance at the output of this amplifier is normally large, say 5pf, the resistance at this node is also very large, so this pole is located at very very low frequency.
   BUT how about the pole at the folded node ? The capacitance ? so small. The resistance ? about at the same level as ro, much smaller than gm*ro*ro at the output node. This pole is located at much high frequency compared to the pole at the output node.
   When you calculate the impedance at some node, you always take all the capacitances and resistances into account. ok, ignore most of them properly.
   So, when the impedance at the output node starts to decrease ? It's the time when the first pole starts to have effect, from then on, the impedance at the output will decrease with 20dB/dec. So,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edance at the folded node also decrease very fast, also 20dB/dec at the beginning, then the speed of the decreasing will becomes slow. so when the pole related to the folded node wants to have effect on the circuit, it actually becomes larger. That's the reason everybody says the resistance looking into the source of M8 and M9 is only 1/gm.
   The pole for each node will not change when the frequency goes high ? No, It changes. The only pole that will not change is the first pole, it is always there. That's the reason people call it "the dominant pole". It's really dominant, it has huge effect on the other poles. Does other poles have effect on the dominant pole ? Yes, they do. but their effects can be ignored.
   Sum up, why the resistance looking into the source of M8 and M9 is only 1/gm ? The only reason is the we have capacitors at the output node, and it's huge.    The resistance looking into the source of M8 and M9 is about ro ? Yes, it' true. you are right ! But it's only valid when the frequency is lower than the first pole, then it decreases.

   Another thing I should tell you is that why the professors from Berkeley says we want to avoid miller effect ? Because it decreases the frequency of the pole at the output of the previous circuit. This pole may be the dominant pole for the previous circuit, maybe even becomes the dominant pole for the whole chain.

网友:
回复 网友D:

   Then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about Miller effect.
   The analysis of original Miller effect is very simple. But when we put into circuits, especially when other capacitors comes in, the analysis of Miller effect is very complex. That's why no textbook talks about this, all of them still use the very original simple model to analyze it. In my memory, at least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models to analyze Miller effect at different frequencies. It's very complex, I won't say more about this.

网友:
回复 网友G:

   楼主关于那个方向的阻抗计算并没有错,你可以把59页M1漏端再串联一个电阻做推导,看看关系,就像主楼给出的那张图一样。但是我并不认为那个结点会因为加入cascode管而改变零极点分布,感觉楼主看的方向错了,应该从M6漏端看,而不是M1漏端看。

网友:
回复 网友I:

   顶这个

网友:
我觉得楼主是自己意淫了一种情况:cascode处极点频率比输出极点频率还要低。理论上确实是可能的,但是实际中压根不会出现。

    根据楼主的思路,我们还能意淫出另外一种情况:两级运放的负载电容超级大的时候,这时候连频率补偿都不用了,不是吗?这在理论上确实是可能的,但实际中几乎不会给你这样发挥的机会。

     其实我们刚学电路的时候也会和楼主一样有这些奇怪的想法,只是体现的方式没有这么偏激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疑惑是为什么在传输函数和零极点分析时,会看不到这个高阻,对吧。
   那个时候计算这个点的极点的时候的确是gm/Cp(Cp是该点的对地寄生电容),我完全承认的结论;

  这个时候有两种理解:

1. 看这个极点的时候,已经在较高频率了,我们简化分析,认为输出极点的电容短路(因为高频和大电容),得到1/gm; 同样,和我以前说的没有差别,你们想看到1/gm只能是高频下的一种简化。而绝对不是你说:

“既然是恒流源,其电流就是恒定的,小信号电流是不可能从这上面走的,这个电流的流向和频率没关系,和电容的大小也没关系。如果楼主不信,可以仿一下就知道了。其实,你有点异想天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不要随意指责别人偏激,这样我认为你也很偏激。

楼主:
回复 网友I:

   感谢版主的回复,你说的很对,那一点是高阻,但是在做零极点分析的时候,将输出电容短路,哪一点近似1/gm; 所以,前提依然是高频,大电容的条件

网友:
我只是对楼主说这个极点是阻抗很大,会降低运放速度不同意。正常的运放工作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关于楼主不同意我说的电流流向的问题,我觉得既然是OTA,电流应完全参与到负载电容的充放电。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你说的大多正确,但在说m4,m5是用于解决cgd的miller效应在该结构引入极点的问题上不太准确,因为仅仅该结构中输出点是比你折叠点点大的阻抗,后级的C怎么也比你折叠点的C要大,所以就算在低频的时候我也不觉得要先考虑你说的这个极点。就像其他同志说的,这个M4M5是解决前级输出高阻看到的millerC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的理论就是去说的,解决输入端的miller电容问题啊; 我谈的极点是输入端的信号内阻加上这个输入端的miller电容;

折叠点的极点时gm/cP,看不到高阻, 分析我已经贴在第一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的,你对OTA理解的不对,OTA的输出端是理想电流源接一个高阻和一个电容,在低频时,电流主要流向高阻,看到一个大的输出电压;高频时,只有部分流向电阻,输出电压变小,增益减小。 说句不好听的,你确定你理解放大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指的这新的大极点是在输入端(如果没有input cascode),因为前级信号有内阻,我一直就是这个说法。
你说的极点是在折叠点,这个点的极点是gm/Cp;这个我是知道的,详细分析见一楼。你的工作经验是正确的

网友:
呵呵,鄙人硕士做了3年的运放,自认还是理解放大器的工作原理的。ota闭环工作时,不管输入信号频率多少,电流总是流到负载电容,对其充放电,负载电容在dc点基础上产生压降,最后接近输入,产生跟随。阻抗只是确定了闭环时dc下的精度。开环就不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看懂了。。。是aqishisi没看清你的结论吧,他考虑的是本级的问题,他说的也没错,所以你们才争论半天。写文章结论先行啊大哥,你放在结尾。但是你在和aqishisi讨论的时候认为他说的是错的,但实际他说的是对的,所以其他人才说你表述有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图有误,我想和那个工程师说的事情是,在OTA工作的时候,小信号是肯定流过OTA的输出内阻的。
   请问你,即使在反馈接法上,如果电流一直流向负载电容,不流向内阻,
   这个电容的电压如何保持住?这个电容上的电荷为什么不会跑掉?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要忽略输出电阻,这比较底层的分析中。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一直在强调我的结论啊,下次会注意。 但那个工程师,真的有很概念都是错误的

网友:
小信号是建立在dc点上的时,dc时输出点上面有pmos充电,下面有nmos放电,两者相等,负载电容受到的完全是小信号电流。楼主你画的图和旁边的注释是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真心感觉,你把很多东西弄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请问,你看清我的结论没,我说的极点是输入端,你在二楼的回复,完全就是没看清结论的表现,我在楼有跟你说了一遍

网友:
呵呵,说了这么多楼主还是说我概念不清,那就算了。最后希望楼主可以自己动手仿一下这最基本的电路,结果你自然会知道。祝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看清楚我的结论没有啊,我求你看清我的结论,在第一楼。 我尽我最大努力告诉你了,那个点低频时 高阻,会在输入端引入大的miiler电容。 但是这个 高阻在本级放大器中的零极点分析是看不到的,因为高频大的输出电容关系。
我真是服了你的水平了,我每次都在跟你强调的结论,你总是不看

网友:
既然楼主还要问我,我再回复以下,折叠点低阻后,弥勒效应无从谈起,如果楼主不同意我也没办法了,祝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程师,我求你,在输入端加个电阻你看你是否能看到这个极点。
   在本级能被在高频时等效成1/gm的东西,在前面接一个内阻的信号源时,这1/gm是不成立的啊,

   当前级有内阻时,输入端才是第二极点(假设输出端第一极点),他离主级点的位置会比较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首先得承认折叠点低阻的原因是高频大电容,而你却在前面的分析中否认这点,这是我认为你概念不清的原因。
   第二,当输入端有内阻时,输入端才是一个较大次主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能帮我和那个工程师说清楚么? 他现在的问题,是认为,那个点永远都是1/gm不管电流频率和负载电容大小,也不管前级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给出一个实际的例子,前一级输出阻抗很大,当前级负载电容很小?最好有完整电路图。

突然想到,是不是两级miller补偿运放的第二级有点像?不过,这时候是利用miller效应,而不是消弱miller效应。

zwtang
2013/10/11

网友:
个人觉得版主回复的很到位,不知道两位有没有仔细看。

网友:
共源共栅结构的密勒效应在授课的课件上有推导,有兴趣可以看看。
http://www.rfic.fudan.edu.cn/courses/paicd/Handout/Chapter02.pdf,第0267-0274页。

zwtang
2013/10/11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是根据这种结构想到它能够合理的工作环境,就是您突然想到的内容。而我并未做过或者见到这种结构实际的应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Actually, No. You didn't get my point.
   To make the resistance at the folded node being considered, condition is:Cout larger than Cfolded. normally, it's enough.
   High frequency or large capacitor is not required.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是很理解,您的意思,如果可以,可否有一份详细的分析,带推导的,如果您愿意?
   我在一楼最后一张PPT就是我对这种情况的建模, 并且我试图解释,为什么那个点是高阻点,却又在零极点分析看不到

网友:
“The pole depends both on the capacitance and resistance.”赞这句。我觉得算主极点的时候,我会考虑到负载电容,但是次极点的时候却会主动忽略负载电容,尽管它离得有点远

网友:
回复 网友I:

    弱弱请教下版主,关于一般folded cascode折叠点处的阻抗和极点问题:
当输出电容足够大时,折叠点的阻抗近似为1/gm(gm是cascade管跨导),这个我推导过,但只是近似值,这个阻抗(不是电阻)严格说应该是频率的函数,Z=H(s)≈1/gm,当用此值求极点时,按照公式p=1/(RC),都说这里的极点为gm/Cp(假设折叠点处的电容为Cp),但此时的1/gm严格说实际上是H(s)的近似,那严格说极点就是p=H(s)/Cp吗??极点表达式里还包含频率??那求此点阻抗时要不要考虑电容,因为电容会让这个阻抗变为频率的函数,但公式p=1/(RC)并不含频率,不知我哪里理解错了
多谢斑竹

或者我换一种表述方式:很多地方都说折叠点处的极点为p=gm/Cp,是因为折叠点的阻抗约等于1/gm,但1/gm是阻抗Z=H(s)的近似值,而极点p=gm/Cp是根据公式p=1/(RC)求得的,既然近似值可以带入到公式p=1/(RC)中,那精确值Z=H(s)也能带入到公式p=1/(RC)中从而得到极点,但这样得出的极点不是一个数值而是频率的函数了

网友:
楼主我晕阿,
M8、M9是common gate,看进去的阻抗是1/gm阿,怎么会是gm*ro*ro ?

网友:
回复 网友K:

    问题问得好有趣。我个人观点是:1/(RC)本身表示的是一个频率值,是一个简单的RC网络构成的H(s)中电容容抗和电阻阻抗相等时的频率,H(s)本身還是没变啊。H(s)=1/(RC)的意思H(s)是一个固定的值,我觉得这个等号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L:

    谢谢!可能我说的问题有点绕,换了一种说法

网友:
很有意思的讨论

我自己的总结:
低频folded node确实有一个的高阻抗出现的条件是Cout<Cfold
原因是主极点在:gm*r0*r0*Cout
folded node 引入的极点在比较复杂,由于负载的电容不同,频率不同,可能是1/gm Cfold,也可以r0*Cfold
假设,低频,最差情况: r0*Cfold
一般来讲,该极点依然是非主极点,表示负载电容已经开始降低fold 点向下看的电阻,所以该点电阻为r0
的条件不成立

结论就是加入输入加cascode,在绝大都数情况下都不必要

网友:
为什么能纠结这么久。。我觉得楼主是对的,小信号也分低频高频,有很多人认为小信号就一定高频电容就一定短路了,其实是不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I think I have already explained it clear enough.
   To be more clear, if the frequency is lower than the dominant pole, of course, the resistance is ro.
   When the frequency is higher than the dominant pole, the resistance starts to decrease.
   Some maths: just approm
   the dominant pole, 1/(gm*ro*ro*CL), the pole at the folded node: 1/(ro*Cfolded)
   the resistance at the folded node is (ro+gm*ro*ro)/(1+gm*ro)
   so the speed of the increasing of this pole and the decreasing of the resistance is the same.
   So when this pole can have effect on the circuit, its resistance is already 1/gm.

   Of course, you are right. This happens at high frequency. But the CL does not have to be large.
   At low frequency, the pole at the folded node is of course low. But it has no visible effect on the circuit.
   That's why we regard cascode single stage, instead of two stage.

网友:
回复 网友K:

   why do you think the frequency of the pole is fixed for all operation frequencies ?

网友:
回复 网友I:

    原来如此,明白了,多谢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这么说的话,会让很多人更困惑的。你这里所说的pole已经不是教科书里定义的pole,教科书中的pole位置是不会变的。你所说的pole更接近于”如果真有一个节点代表一个pole这个事,那么这个pole差不多可以用这个节点的RC时间常数来反映,不过这么简单的事情是不会经常在电路里发生的,所以你引入了一个可变的RC时间常数来反映这个事实。在不同频率段RC时间常数是不同的,但是只有这个pole起作用的频率段下的RC时间常数才是你需要的“。

网友:
    恩,我觉得版主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从未在书本里见过这种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M:

   Yes, you are right. This may makes people confused.
   The frequencies of poles and zeros are fixed for a specific circuit.
   What I mean actually is the way to analyze the poles and zeros at low frequency, then assume the poles and zeros are just there, is wrong. Ok, still confused.
   Actually, the fact is that the "pole" and "zero" we get at low frequency is not "real" poles and zeros, seems like poles and zeros, but they are not. The "real" poles and zeros are those who can have effect on the circuits. If they can't show effects, they are not poles or zeros.
   Thank you a lot to mention that !

网友:
回复 网友K:

   Actually that's not what I mean, my saying makes people confused.
   I posted something, but it didn't show

网友:
回复 网友M:

   Yes you are right, what I said makes people confused

网友:
回复 网友M:

   What I mean is actually, the "poles" and "zeros" we get at low frequencies are actually not real poles and zeros.
   Poles and zeros are fixed for a specific circuit.
   Poles and zeros are those can show effects on circuits, if they didn't show because of feedback reasons, they are not real poles or zeros.

   Thank you a lot for mentioning that !

网友:
回复 网友K:

   What I mean is actually, the "poles" and "zeros" we get at low frequencies are actually not real poles and zeros.
   Poles and zeros are fixed for a specific circuit.
   Poles and zeros are those can show effects on circuits, if they didn't show because of feedback reasons, they are not real poles or zeros.
   Thank you a lot for mentioning that !

网友:
回复 网友K:

   What I mean is actually, the "poles" and "zeros" we get at low frequencies are actually not real poles and zeros.
   Poles and zeros are fixed for a specific circuit.

网友:
回复 网友K:

   Poles and zeros are those can show effects on circuits, if they didn't show because of feedback reasons, they are not real poles or zeros.

网友:
回复 网友M:

    What I mean is actually, the "poles" and "zeros" we get at low frequencies are actually not real poles and zeros.
   Poles and zeros are fixed for a specific circuit.

网友:
回复 网友M:

   Poles and zeros are those can show effects on circuits, if they didn't show because of feedback reasons, they are not real poles or zeros.   Thank you a lot for mentioning that !

网友:
回复 网友M:

   Poles and zeros are those can show effects on circuits, if they didn't show because of feedback reasons, they are not real poles or zeros. Thank you a lot for mentioning that

网友:
回复 网友M:

   Poles and zeros are those can show effects on circuits, if they didn't show because of feedback reasons, they are not real poles or zeros.

网友:
回复 网友M:

   Thank you a lot for mentioning that !

网友:
回复 网友M:

   Thank you for mentioning that

网友:
回复 网友M:

   Thank u for mentioning that

网友:
回复 网友M:

   Thx u for mentioning that

网友:
版主威武
关键是理解 MOS源端看进去的电阻是 (Rd+rds)/(1+gm×rds); Rd阻抗会随频率变化,高频时变小;因此较大CL 导致 折叠点是高阶节点;

网友:
看JoyShockley的帖子最后总是在和别人argue,不是说别人的经验都是错的,就是说别人学的不精。上次是gm/Id,这回是个运放。这个心态很危险。
PS:运放的指标又不只是个增益,带宽。建议楼主再做些非线性,噪声的分析。
在PS:管级的电路总会是有solution的,一个运放做好只能说你是个很好的helper,但不一定是个好designer。建议楼主多想想系统,在这个层面上再argue会更有意义些。

网友:
回复 网友I:

    嗯。多谢斑竹耐心回复

网友:
折叠点阻抗=(Zout+ro)/(1+gm*ro),其中Zout=1/(1/gm*ro*ro+jωCL)
折叠点极点=-gm/Cp
楼主小伙子啊,你第一版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完全没有错误,现在搞出个极点=1/(Zin*cp)=gm/cp,
极点(或零点)是元件值的函数,不是频率的函数,元件值的变化,例如R,C等的变化引起极点的移动,极点不随频率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基本概念,“低频时,极点=....,高频时,极点=....”这是原则性错误。

对aqishisi想说的是,不但楼主拿你没办法,谁都拿你没办法,你应该好好加强基础学习。拉闸为249页为什么将输出短路,为什么这么算,这是基于Y矩阵的一种解法,我有时间可能会写一写

网友:
回复 网友N:

   yes, you are absolutely right.
   The pole actually does not change with the frequency their.
   But there is really a pole at the folded node is 1/ro*cp ? No. it seems like a pole when you always at low frequencies.
   But this "low frequency pole" is actually not a pole.

网友:
回复 网友N:

   JoyShokley thought there is a pole 1/ro*cp at the folded node. That's not correct.

网友:
回复 网友M:

   我更同意您的说法。
但是在电路分析中我们如何能快速的定位出极点位置?通常是通过每一个节点的1/RC得到的。不过这很奇怪,正如前面讨论的,极点本身应该是一个设计的本征属性,是在极坐标中有固定的位置,而我们估算时候用的RC是否随频率变化?例如从折叠节点向下看的阻抗(按照我原来的理解,折叠处的极点应该是在:(M6漏端看入//M8源端看入//M4漏端看入的阻抗乘以该点寄生电容)的倒数),可是在算这些阻抗的时候,应该用低频时的还是高频时的值?我想这个才是整个楼里的主要矛盾。我自己也不清楚。请指教。

另外我对这个也很感兴趣,希望能展开谈一谈: 128# lgy747  拉闸为249页为什么将输出短路,为什么这么算,这是基于Y矩阵的一种解法

网友:
回复 网友O:

   the frequency of poles does not change with the frequencies. The pole you defined is actually is not a pole.

楼主:
回复 网友I:

   版主应该是笔误吧,你是想说,我觉得在基本folded-cascode-OTA(无input-cascode结构,无信号源内阻)中,在折叠点出的极点是(1/gm)*Cp的结论是错的???

   我现在换一种方式说一下吧,主极点约在1/(gm*ro*ro*CL)处,应该都没有疑问吧。那上述结构中的次主极点在哪呢?

   如果进行详细的小信号分析,是肯定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复杂的次极点表达式的,它和gm,ro,cp,CL 都有关系,大约有四个。

(四个次主极点在M6,7,12,13的drain位置引入,他们地理位置相近,所以大小相近)

   以折叠点为例,这个复杂的表达式所表示的次极点的大小大约是多少?

  1. 假设它离主极点很近,也即,在主极点之后的相距不远的频率处,假设此时,CL的作用还不是很明显(极端时认为CL开路),这时该点的电阻约为ro,电容cp

  我们预估这个复杂的次主极点位置大概在1/(ro*cp)处。

  这样的假设是正确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若它在这个位置,则它是主极点大约gm*ro*(CL/Cp)倍的位置,即使输出端电容CL跟Cp一个量级(实际情况要大的多),那这个倍数也有将近gm*ro(=30-40)倍(以TSMC-0.18工艺L=180nm,NMOS为例)。 这个倍数下,放大器的增益,早就降低好几十倍了,说明这个频率下1/(sCL)的值很小了为ro(与gmroro相比)。 我们把输出端电容处理成开路的做法是错误的。

2. 假设这个极点离主极点很远,是一个高频极点,认为此时CL近似短路,此时从折叠点看到的电阻为(1/gm),电容Cp;

    这个极点在gm/Cp附近;

    它是主点的gmro*gmro*(CL/Cp)倍,假设CL跟Cp在一个数量级(实际CL大很多),则它主点的gmro*gmro=1600倍数,的确是高频。

    在这个频点放大器增益约为1。也就是说,OTA的输出阻抗的大小为1/gm。

    回过来看,我们的假设是在次极点时,CL近似短路,也即我们假设在这个频点的输出阻抗很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推到了折叠点的电阻约为1/gm而非ro。然后,我们导出极点位置,发现在这个极点位置下,OTA的输出阻抗确实很小为1/gm。

    自圆其说。

    于是我们接受这个复杂的主极点的表达式的近似值会靠近gm/Cp。

我不知道我是否准确表述了上面的逻辑,看起来有点循环论证。但这种思路是能否定第一种情况的,即这个极点是不可能为1/(roCp)

次极点的复杂表达式的值的位置应该是在1/(ro*Cp)与gm/Cp之间,非常靠近gm/Cp,而且是CL越大,次极点越靠近gm/Cp。

楼主:
回复 网友N:

   表述的确有误,次极点的表达式是一个很复杂的,跟gm ro Cp CL都有关系,与频率无关。
   我只是试图去估计它的大小,才采用了那个方式。说明次极点肯定不在1/roCp处; 有可能会非常靠近gm/Cp处,且CL越大越靠近。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胡哥,我还是不同意你的假设法。我觉得这种假设法只能用来推翻假设,即我们说的反证法。但你有见过用反证法来验证假设成立的吗?也许是我逻辑思维能力太差了,实在不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P:

   想到一种用函数不动点 f(x)=x 进行解释的原理:
问题:我们需要知道在次极点处的输出阻抗的幅值,输出阻抗的幅值=(gmroro并联上(1/sCL));由于次极点不知道,所以,这个幅值也不知道。

    假设它是满足方程g(x)=0的根;这个方程肯定存在,但是可能非常复杂。为了求解方程,我们把g(x)=0换成 f(x)=x;

    “f(输出阻抗)= 输出阻抗”

    第一次我们假设x=gmroro,也即认为输出的电容CL,在次极点处完全不影响输出阻抗;再次基础上我们进行一系列推导,发现在这个假设下f(gmroro)=gmroro并联ro=ro,其中ro是此时容抗的幅值。

  我们的假设离结果很远,于是我们进行第二次迭代(准确叫第二次猜测);

我们假设在次极点出,CL严重影响输出阻抗幅值。

极端:我们假设在次极点处,输出阻抗为0,也即CL完全短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完成推导f(0)=(1/gm),这里的1/gm是表示的输出阻抗;这个结果已经比上次假设很接近了,所以我们认为此时假设较为合理。

在这样的假设下,我们得到折叠点的极点gm/Cp。

网友:
假设a=b,然后利用这个假设,推出了a=b,假设成立,所以a=b。

楼主:
回复 网友P:

   我感觉这样的方法,不想你说的这种情况,比较像不动点的情况。
   另外,你可以参考fT的推导。
   我们推fT时,假设了在fT时,的输出电流全为gm*vi,实际应是(gm*vi-vi*(s*Cgd));

   输入电流为s(Cgs+Cgd)*vi;

   两者相等,则fT=gm/(Cgs+Cgd)/2pi;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fT的值回代回去,发现vi*(j*(fT/2pi)*Cgd)相比gm*vi的确可以忽略。

   这也是一种不动思想的求解方程。

网友:
文字解释太无力了!
JoyShockley,你能否给出严谨推导和图解说明?虽然你不喜欢严谨推导,但是现在很有必要呀。因为现在文字解释越来越不清楚了。

zwtang
2013/10/13

网友:
学习了,抽时间再细看此帖!@aqishisi

网友:
没想到这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说点拙见,
先忽略cp, 考虑有CL的情况,cascode source端阻抗,低频high, 然后降到1/gm,单纯从阻抗来看,必然是一个pole然后一个zero,显然这里不是一个constant resistance,所以别用rc去算pole, 其次,真正要算的是输入电压到输出电压的transfer function, 所以是diff pair 把电压转换成电流去驱动这个cascode, source, 无论电阻怎么样,电流都要流向load, load的rc分流,产生一个pole.
接下来看有cp的时候,到底cp在什么时候开始分电流,不分电流就无所谓pole不pole,如果输出没有任何电容,cascode source一直高阻,cp必然在较低频率就分电流,这里肯定有个pole, 有CL以后,当频率为0的时候,电流流向cascode source这个估计没疑问,当频率增加后cp阻抗减小,按理说电流应该更多的往cap流,但是这时候随着频率的增加,source端的阻抗也在迅速减小,所以流向cascode source的电流并没没有显著减小,什么时候cp真正有显著作用,当频率高到一定时,cascode source电阻保持1/gm不变,但是cp的电阻在继续减小,当cp的阻抗和 1/gm想比拟的时候,cp才真正起到分流的作用,这里也就时nodominant pole的位置,估计这样说应该明白了把,不管怎么去直观理解,严密的小信号分析都是必要的,之后你才能去简化,找到更intuitive的理解,单纯从电路去找直观理解,很难保证对错,很多错误往往在于,各个分段transfer function并不是isolated的,这种情况下简单的去cascade会忽略一些pole zero cancellation。razavi自己都说他的书为了能帮助初学者快速入门,用了一些不太严谨,甚至严格意义上说错误的讲法,参考书本来就是参考参考,不信拉倒。

网友:
回复 网友Q:

    你对零极点的解释方法跟一本书中解释方法很像,活学活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本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楼上,哪本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R:

    一本讲LDO的书

网友:
回复 网友I:

    实际上再算到次极点频率为(ro*c),得到得这个频率是不对的,因为在这个频率上,folded点的阻抗已经不为ro了,而是要远远低于ro,当你把这点频率阻抗带进去时算出的次级点,但是这时次极点频率又远远比你的阻抗认为的频率要低,所以又不是你的极点,因为你认为的极点频率和你带进去算得阻抗频率并不是一个点,简单得说用H(s)带进去算次极点,算出来的s需要与H(s)中的S同频,故不存在极点移动,只有一个次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S:

   就是这种思想,感觉类似求不动点,但我还未想好,能否用严谨的数学去推导,文字只能说这样的思想

网友:
回复 网友S:

    看得崩溃了,把一个如此简单的问题想的如此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S:

   Absolutely, But if you see what JoyShockley said, you will find out that if you explain it in this way. He will not believe you.
   So I make a wrong way to explain it but to make him believe me.

网友:
回复 网友Q:

   If you look up what JoyShockley said, you will find out that, in the way you explained, he will not believe you, and argue.
   So I must make a wrong way to explain it to make him jump out of box.

网友:
楼主很牛啊够然大牛啊不知是否工作了还是在读

网友:
回复 130# feynmancgz 1)是的,极点,零点与频率变化无关;
2)基于频率变化的阻抗,增益变化可以帮助理解极点,零点的存在;
3)Cascode的极点分析因为输入节点和输出节点无跨接电容,存在两个分离的极点,主极点可以用开路时间常数法确定,近似为输出节点的电容,电阻确定;次主极点可以用短路时间常数法确定;(无解释,只是Gray的书上这么说,传输函数分析后,两极点分离,近似结果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拉扎维是忽略了cascode管ro!

网友:
Saint Abidi喜欢收韩国人是有原因的。希望楼主继续发挥自己的热情,不要闷声发大财。撑你的态度。但是对于你的结论,我觉得非得得出一些教条什么的,你就成为你鄙视的“拉扎维”了。

真正设计电路,Rout makes no sense,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初始值而已。Miller makes even negative sense。因为有时候乱用适得其反。阻抗的实部也makes little sense, 因为绝大多数的应用都是驱动虚部了。而人类天生只有一个维度,无法处理好复数,因此要带着error去优化电路。

所以要求同存异,允许大家有不同的初始值,只要大家都知道优化的方向,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版主的解释很赞同的
但是有个地方没太理解。关于cascode是作为一级运放,却不是二级的解释,
还望详细说下。

网友:
lz你好,首先个人觉得你的分析是没有问题的,很佩服你啊!其次我想问你的是:在极零点分析的时候,高频和低频是以什么为基准划分的?是以第一非主极点为界限吗?渴望你的解答.跪谢!!!

网友:
说一些自己的看法:
LZ的结论,1:消除高阻激励源的miller效应。完全同意
2,折叠点(M6,M7的drain端)在低频下是一个高阻0.5ro,但是在零极点分析的时候被当做低阻1/gm。
我觉得第二个结论和前面的input-cascode没有太大的联系。后面和aqishisi的争论我觉得也不是一个问题。
楼主说的折叠点是一个高阻点是在没有负载电容的情况下成立的。如果分析小信号,输出短路到地,那楼主的结论就不对了。
aqishisi主要说在有一个负载电容的情况下,电流基本都对电容充放电,折叠点的阻抗可以用1/gm来简化,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

两个人说的都很有道理,不过出发点可能不一样,学习了。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帖子

网友:
风乍起,吹皱一池秋水,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嘻嘻嘻。

网友:
版主和105楼让我们受教了。低频时,阻抗是0.5ro,但是有意义吗?这又不会影响低频小信号的响应,因为此时该点的RC充放电效应可以忽略不计;Bode图上的极点(传输函数公式推导)是对增益和相位产生影响的数值,它不是简单的某一个节点RC。人家拉扎维是看的比咱们深远而已,怎么能说人家错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这句话我抄在我的笔记本上了,感觉说的很好,很受启发。

网友(2015-08-06):
本来有自己的理解,但看完这个帖子感觉自己有点懵。。。。赞同第一个观点。。

网友T(2016-02-01):
受教了,说一下我现在的想法。我觉得用某一节点的RC time constant估算pole,zero时要小心。pole,zero就在那里,是电路原件的函数,与frequency无关。只有在正确的时机(pole,zero真正起作用的频率范围内)用RC time constant去近似pole,zero才是合理的。比如说在cascode节点,低频时time constant等于ro*cp,高频时等于(1/gm)*cp,而在高频时这个pole才发挥作用,所以需要用(1/gm)*cp去估算这个pole才是合理的。

网友:
用最直观的方法分析才是好的

网友(2016-04-28):
回复 网友A:
兄台的理解太深了。佩服佩服

网友(2016-09-09):
回复 网友D:

   看了你很多帖子发现确实是个牛人,言语之间也有点傲气,但是对于牛人来说很正常,还有关于OTA的总结贴不知道您什么时候发一下呢

网友(2019-06-18):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推到的该点到地的阻抗确实是高阻没错,但你没有想到输出点的位置的影响。从输入输出路径上来看,这点 ...

极点大小还是要看输出位置的,这个说法好像突然给了我启发!

感觉你的说法挺有道理,但是又很难推翻楼主的说法,好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D:

除主极点外其他极点都会随频率变化,这个说法我是第一次听说,但是好像确实很有道理!!!
谢谢!

网友(2019-09-09):
无意中看到大佬们的讨论,我来挖个坟啊;
恕我愚钝,我自己的想法是(不知道是否正确,请指正):
LZ说的折叠点阻抗决定于M8管DRAIN端的阻抗;
LZ主页图中,M10、M11、M12、M13都未给出栅极偏置,因此M8漏端阻抗确实是cascode的输出阻抗,很高;
另外一个大神(我懒得回去翻看ID了)一直认为折叠点是低阻,拉扎维和sansen也是这么说的,请看他们书中的图,M12和M13的栅极连接M8和M10的公共端(DRAIN),因此M8漏端对地看到一个二极管连接的NMOS管,阻抗为1/gm,低阻;我不清楚我自己浅显的理解是否是你们争论的点啊;

我另外请教一个问题:书中说折叠点(M6、M7的两个DRAIN端)共同形成一个极点?为什么只有一个极点,而不是两个重合的极点呢?这个共同形成的极点,与单边电路的极点有什么关系呢(是否是2倍或者1/2的比例)?
这个问题我想在引申一下:电路中的对称结构是否只是形成一个极点而不是两个重合的极点?

网友:
还可以改善PSRR,不过在低电压设计时就很难实现,余量不够用

网友(2019-11-25):
哈哈哈,看了各种回复,只想说版主你太难了,他们和你确实还不在同一水平,就像跟一个初中生讲高数,他不可能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 input cascode(M4,M5)相当于,M1,M2的drain端接了一个大电阻(小信号);会产生严重的miller ...

版主模拟老炮,同志仍需努力啊

网友(2022-05-30):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节点阻抗求错了,cascode节点的阻抗就是1/(gm+gmb),楼主可以参考Razavi(虽然楼主很不爽)P59页的 ...

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前提的就是共栅极的本征增益是要大于共栅管漏端看到的电阻RS的,否则是不能约等于1/(gm+gmb)的

网友:
aqishisi的理解方法更加简单明了,作为结论应用到实际设计中更为直接有力。 JoyShockley犯的错误在于他认为低频下折叠点是高阻,算零极点的时候需要考虑;但是在算非主极点的时候,频率早已经过了主极点,负载电容已经起作用作为一个交流地的角色了,这个时候折叠点看到的岂不就是1/gm么?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可以通过增大Folded-cascode输入管的尺寸来减小噪声,但大的WL的寄生电容会比较大,这会使得折叠极点的电容比较大,从而会降低折叠极点的频率,但为了需要一个好的相位裕度,我们会想希望这个折叠极点在高频处,至少要大于GBW,分析这个折叠极点,用密勒近视为1/RC,其中在折叠极点看到的阻抗R主要为M8的输出阻抗1/gm8,电容为输入管寄生电容,由WL决定,这个时候可以通过在输入管上方叠加共源共栅管来屏蔽输入管的寄生电容,也就是图中的M4和M5,主要是拿来屏蔽输入管的寄生电容的,这个时候M4和M5的宽长可以小一点,这样M4M5对折叠极点的C就会比较小,从而折叠极点1/RC可以处于高频处

网友(2022-09-19):
引用 网友T:
受教了,说一下我现在的想法。我觉得用某一节点的RC time constant估算pole,zero时要小心。pole,zero就在 ...

说的非常好

网友U(2023-07-22):
这里最离谱的问题就是输入对管的drain端节点看到的是一个高阻,应该是胡老师当年模拟还不牢靠的时候,folded cascode输入对管输出drain端接到了M8 M9的source。source端自然是一个低阻1/gm。Razavi应该已经懒得解释这一点了。好多人都没指出来,低阻1/gm的量级基本都在k级,那么极点肯定在带宽外。

网友(2023-08-28):
引用 网友U:
这里最离谱的问题就是输入对管的drain端节点看到的是一个高阻,应该是胡老师当年模拟还不牢靠的时候,folde ...

最离谱的是讨论了几年都没有人拿仿真结果来验证一下? 这帖子都快变成哲学讨论了,零极点的位置还能跟观测频率有关?

网友(2023-10-28):
研一新人,看拉扎维时突然也有了这个问题,特地搜了一下,看到这场十年前的辩论,很精彩!学到了很多

网友(2024-04-02):
interestingly ,03年的一本书就讲了这个问题。 版主的回答还是非常牛b的。
ANALOG DESIGN FOR CMOS VLSI SYSTEMS
by Franco Maloberti

网友(2024-08-25):
再次思考一下。

如果只考虑M1和M2管的Cgd电容,不考虑负载电容CL,确实加入M4和M5管可以减小Cgd电容的密勒效应。
但是,如果再考虑上负载电容CL后,输入输出传递函数Av(s)的分母中s一次项的系数可以通过零值时间常数来计算得到。
1、电容CL置零,计算Cgd电容的并联电阻Rcgd
2、电容Cgd置零,计算CL电容的并联电阻Rcl
总的时间常数=Cgd*Rcgd+CL*Rcl

如果Cgd*Rcgd不是占主导,单纯减小Rcgd,对主极点影响微乎其微。

Cgd*Rcgd占主导情况,其实是在利用密勒效应,也就谈不上要减小密勒等效电容了。

2024/8/25

个人觉得,有点『画蛇添足』了。

网友V(2024-10-10):
为什么减少输入管drain端看进去的等效电阻,可以减小输入那里的密勒效应,望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为什么减少输入管drain端看进去的等效电阻,可以减小输入那里的密勒效应,望解惑 ...

我的看法哈:把输入管看成一个共源极,减小了d端看进去的电阻不就相当于降低了这个管子的增益,所以米勒效应的等效电容也就降低了

网友(2025-02-16):
gray书上说过,求次极点的方法是将输出短路,结论应该也是gm/CP

网友:
这种input cascode的结构很有帮助,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