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行ICC lab0时不显示CEL是什么原因呢??(已解决,谢谢)

楼主(2013-10-10):
初学ICC  出现这个问题, 这是啥原因呢??谢谢大侠解答

网友:
你是哪个lab? 会不会你的目录没有指对?

网友:
用 open_mw_lib試試看不一定要用GUI
順便看看LIBRARY有沒有問題

网友:
你是不是在win下解压的,你在linux下解压试试,因为win下文件名不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就是你说的那样  谢谢了

网友(2015-07-13):
CEL是啥?初学者,见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CEL,就是mw_cel,icc保存的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2017-07-18):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已经解决!
根本不是在linux下解压的事情!!说三遍!
就是改名问题,把lib_1改成lib:1以及CEL里面第一个_也改成:比如placed_1改成placed:1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