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CIe】pcitree没发现PCIe设备

楼主(2013-10-10):
设计的PCIe EP,在FPGA原型验证时,通过pcitree工具查看,但没有发现该设备。

问题是: pcitree工具本身是不是只能在RC与EP端建立连接后才能使用?

             在RC与EP端还没有建立连接时,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查到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pcitree工具本身是不是只能在RC与EP端建立连接后才能使用?  应该是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看ltssm处于什么状态,

楼主(2013-11-29):
PCITree必须建立连接后才能发现。。。。

网友(2016-07-06):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同意3楼的。首先下载晚bit流后,是要重启电脑的,否则也检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