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腔体滤波器有什么好的措施可以缩减尺寸?

楼主(2013-10-10):
出来加入介质,还有其它方式可以减少腔体的体积么?

网友(2014-07-23):
什么意思嘛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不降低Q值的情况下降低尺寸??不是太容易。。调整下你的谐振子的大小,可能微量增加Q值。。然后就是镀银了。。。我反正只知道这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主要就是考虑插损,要不然就换介质或陶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