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在建立MicroBlaze时遇到问题(SDK中)下载FPGA程序出错

楼主(2013-10-11):
在建立MicroBlaze时遇到问题(SDK中)下载FPGA程序出错,设置是正确的。我用iMPACT下载bit是可以的(说明usb下载是没有问题)。
1、点击Program FPGA时候出现下面错误。
2、点击Debug时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
打开进程看看有没有多个javaw这个进程,如果有,结束所有javaw,重新打开SD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应该是驱动的问题根本没有扫描到板子,能提供一个USB_JTAG的驱动下载的链接不?

网友:
USB下载盒子不是插上就自动装驱动吗。你扫描下新硬件试试。

网友:
我从来没碰到过这问题

网友:
把hw_sever打开就可以了,跟program fpga在同一个下拉列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