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sertion of Tie Cell into the design,why after Placing?

楼主(2013-10-11):
Can you suggest the advantages of inserting the tie cells into the design after placing the instances, rather than inserting them into the design during logic synthesis?

为什么通常在Placing之后插入Filler而不是在逻辑综合时加入Filler?是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网友:
Tie high low cell需要考慮LOADING CAPACITANCE去處理, synthesis tool這個值是用估的沒辦法反映實際
所以都在APR PLACEMENT INSERT

楼主:
    Tie high low cell只是接到电源或者地电位,Tie high low cell的Loading对时序的影响大吗?还是其它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