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中抖频- - jitter frequency

楼主(2013-10-11):
请问,各位大侠。AC-DC中采用频率抖动技术降低EMI,调制深度是如何确定的?依据是什么?比如一款芯片开关频率为60KHz,偏移量为4kHz,调制波的频率为250Hz。为什么?依据?谢谢!

网友:
这个还真不了解,帮你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顶起!

抖频简要介绍

网友:
一般放在-+3%~-+5%,其实到底多少,还得系统验证,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不同的外围器件,不同的功率,jitter的范围一样,对EMI显示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国内很多芯片,都是抄老外的,没有人认真研究过,也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做打量论证实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但是调制频率的值如何确定呢?你说的只是偏移频率。

几个产品 的抖频

几个产品 的抖频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就不晓得了,坐等高人出现。。。。。

楼主:
频率抖动的几个关键参数:mf=调制指数;fm=调制频率;偏移频率δfc。

网友:
想問一下 jitter range and group frequency ..

Top242-250
center freq =132k
delta  +/-4kHz
調制 freq 250Hz  => 另有一說 group frequency , 如果不是 250hz   100hz -> 50Hz
  emi 會差多少 ??

如果說  132k  +/-4kHz  , and  調制 freq 250Hz
另一款是 132K +/-10khz   and  調制 freq 50Hz  ??  因為感覺  132k +/-10Khz 頻譜應該展
  更開是否 會因此 EMI 更 好 ??

楼主:
抖频,高手,求解?

网友(2014-02-24):
回复 楼主:

   thx

网友:
这个叫做frequency spread, 很早就有了,可以查到。frequency spread的范围一般跟你所希望获得的EMC特性有关。从频谱上看,如果clock没有做frequency spread, 在该clock frequency处,频谱能量很大,EMC差。如果做了frequency spread, 同样能量会分布在整个spread 区间,频谱能量分布在一个区间,峰值就笑了,EMC就好了。我的经验是+/-5%的frequency spread, EMC有3-6db的衰减,具体可以用MATLAB仿真。

网友:
freq 如果 +/- 5% ..那如果 拿 65KHZ 來說  3.25KHZ

case1 65k -> 67k -> 68k -> 67k -> 65k  -> 63k -> 65k ->

case2 63k -> 67k -> 63k -> 68k -> 65k

case3 63k -> 67k -> 68k -> 63k -> 67k -> 68k
常看到是類似 case1 , 為何沒有使用 case2  ?

楼主:
回复 网友C:
case2貌似不符合理论,case1类似三角波调制。

抖频总结

网友(2016-08-11):
正在研究这个抖频技术问题,IO输出反转不能过EMI,可是看你们都是低频在调制,不知道高频能否可以使用这个技术

网友(2017-08-02):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抖频抖频抖频

网友(2018-11-30):
最近正在研究谷底开启对抖频的影响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上都是看EMI/EMC量測結果, 來決定要展開多大, 展開太大, 變壓器容易發出異音
  太小則效果不佳, 另外Jitter 如果太大, Burst mode 頻率也容易碰觸到音頻,

  如果因此把Burst mode頻率拉高, 則輕載效率變差

网友(2019-01-01):
thanks for your data

网友(2023-03-22):
谢谢 最近正在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