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nios对dm9000a的初始化

楼主(2013-10-11):
参考的例程里面使用的nios ii/e,调试可以通过,能够正常进行以太网通信。后来改成nios ii/s,nios对dm9000a的初始化不通过,打印消息是对dm9000a的寄存器读写不正确了,求问大概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和lz遇到同样的问题。发现寄存器似乎根本没有写进去。怀疑是CMD信号的时序不太对。求高人解答。。

网友(2013-12-17):
回复 网友A:
增加延时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