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由lef文件导出reference library

楼主(2013-10-11):
在用lef文件导出reference的时候,使用了命令 read_lef -lib_name -cell_lef_files
然后结果会在最后显示This is not a standard cell library.Skip setting PR boundary & defining wire track.
最后在生成的library中缺少LM文件夹,请问这两者之间存在关联么??

然后在跑ICC的过程中derive_pg_connection的时候,显示有很多pg pin is missing in logic library,请问是跟以上问题有关么??这个logic library 指的是link library中db格式的那些logic library,还是reference library中LM的部分??

网友:
reference library 是physical library
logical library是*.db

建议你玩下 check_library 这个命令 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