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图后仿finger遇到问题

楼主(2013-10-11):
用calibre做参数提取,原理图中管子用的是finger形式,如 总宽长比为18u/3u的管子 finger设置成3  也就是每个单元为6u/3u;但在calibre下pex的参数提取出来的为3个18u/3u的管子且finger为3,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3个6u/3u的管子,finger为1啊?这是为什么?是calibre的设置问题吗

网友:
不要用finger电路中可以表示为M0<0:2>版图中三个管子并联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就是画完之后发现的问题,现在解决掉了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啊

网友(2013-11-26):
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教啊

楼主(2015-01-02):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才看到,写devicemap文件定义的